FX5UPLC的高速计数器具体怎么使用?

楼主(2017-02-24):
如题;5u的编程手册写得太简单了,也没有具体的事例,

如:3UPLC指令,LD M10 C251 K1000;  M10=ON是高速计数器使用,=OFF是不使用

                              LD M11 RST C251;     M11是高速计数器复位,

       用5UPLC怎么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直接4008213030,这个是三菱官方技术客服

网友B(2019-03-11):
5U 的需要现在参数中设置高速IO,选择通道,然后再用HIOEN指令启用高速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