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求助贴
名字好吗?

楼主(2017-02-24):
各位前辈们,你们好。我是一个电器专业刚毕业的中专生,才参加工作不久。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怎么实现用一个三菱FX系列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同步工作。三菱PLC只有两个脉冲输出点(y0和 y1低速和高速)。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是脉冲+方向的话,2个脉冲输出就行了

另外多嘴一句:FX3G等24点以上的,支持3路脉冲输出

名字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是脉冲+方向的话,2个脉冲输出就行了另...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是脉冲+方向的话,2个脉冲输出就行了另...

请问是用那两个输出点呢?愿意详细讲解一下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