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霸开关接线

楼主(2017-02-24):
请问此种浴霸开关咋接

网友A:
没有连接图,就有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没说明书就用万用表测确定公共线,然后一个一个试下。

网友C:
有几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清楚功能依次接上去接可以了   还有一根总的火线   最后零线过开关就能控制了。。。。。。。

楼主:
就黄线和红线两种颜色的

引用 网友C:
有几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清楚功能依次接上去接可以了   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黄线和红线两种颜色的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的爱199...

 总线有几根啊  弄清楚对应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D:
这个还需要知道浴霸那边的接线方式才行

网友E:
L1、L2是加热管的输出

照明-是照明灯的输出

换气-是换气扇的输出

吹风-吹风机的输出

另两个都是火线单独走线。L1、L2中间的是加热的火线,建议用4~6方的线

照明、吹风、换气用右边侧面的端子火线进入。

两个通道是单独的,因为功率不同,所以要分开走线。

希望能看明白我说的。另外,你买的开关应该附带说明书,你可以参考;

另外你可以用万用表量量那几个能通,逐一拨动开关进行测试

网友F:
用万用表测确定公共线,然后一个一个试下。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试下,我也自己换过一个浴霸,参照下原来的接线,最好用手机拍照记录下,以防忘记了。

网友H:
L1、L2是加热管的输出

照明-是照明灯的输出

换气-是换气扇的输出

吹风-吹风机的输出

另两个都是火线单独走线。L1、L2中间的是加热的火线,建议用4~6方的线

照明、吹风、换气用右边侧面的端子火线进入。

两个通道是单独的,因为功率不同,所以要分开走线。

网友I:
用万用表蜂鸣挡测哪个和L2或L1通,

网友J:
吹风的没啥用,还冷,一直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1、L2是加热管的输出照明-是照明灯的输出换气-是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E:
L1、L2是加热管的输出照明-是照明灯的输出换气-是换...

网友M:
应该就是4组开关吗,一共五根线的,或六根(地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L1、L2是加热管的输出照明-是照明灯的输出换气-是换...

就是这样

网友O:
没有说明书吗,或者网上找找说明书,再不行就只能用万用表一个个的试了

网友P(2017-03-27):
引用 网友H:
L1、L2是加热管的输出照明-是照明灯的输出换气-是换...

这位哥们已经说的够明白的。。。。。。。。。。。你再不回接,建议找个专业电工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有几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清楚功能依次接上去接可以了   还...

网友R:
按照说明书的接线图就可以了 啊

网友S(2017-07-11):
10楼的比较详细,接过后可以试一下,全是火线的,错了再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