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兆欧表使用方法及要求

楼主(2017-02-24):
一、手摇兆欧表使用方法及要求
1、测量前,应将兆欧表保持水平位置,左手按住表身,右手摇动兆欧表摇柄,转速约120r/min,指针应指向无穷大(∞),否则说明兆欧表有故障。
2、测量前,应切断被测电器及回路的电源,并对相关元件进行临时接地放电,以保证人身与兆欧表的安全和测量结果准确。
3、测量时必须正确接线。兆欧表共有3个接线端(L、E、G)。测量回路对地电阻时,L端与回路的裸露导体连接,E端连接接地线或金属外壳;测量回路的绝缘电阻时,回路的首端与尾端分别与L、E连接;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时,为防止电缆表面泄漏电流对测量精度产生影响,应将电缆的屏蔽层接至G端。
4、兆欧表接线柱引出的测量软线绝缘应良好,两根导线之间和导线与地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5、摇动兆欧表时,不能用手接触兆欧表的接线柱和被测回路,以防触电。
6、摇动兆欧表后,各接线柱之间不能短接,以免损坏。
二、电子兆欧表的使用方法及要求
1、测量前检测仪表是否正常
a、开机检查显示,正常显示OL;
b、看档位是否可以正常转换(一般都有档位选择即电压选择)
c、按下测试键检查有无相应电压输出,方法是用一台普通万用表选择直流电压最高档位,然后将表笔插入兆欧表输出端,按下兆欧表测试键观测万用表上有无相应电压值的显示;
2、测量前准备工作完成后进入实地测量
a、如果测量时显示OL,有可能被测电阻超出仪表测量范围可以转换档位(MΩ、GΩ,根据仪表本身功能配置来定);
b、仪表没有电压输出无法测试,可根据第一款中相关介绍进行检测;
3、电子兆欧表多采用蓄电池或干电池供电的倍压电路,仪器工作时所需供电电流较大,故在不使用时务必要关机(即便有自动关机功能的建议用完后手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