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用热继整定值的说明

楼主(2017-02-24):
热继的整定值一般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1.2倍为宜。

当电机所带负载较重时可放宽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

整定值不能过大否则对电机起不到保护作用。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热继频繁跳,不要任意调整整定值,

应先检查电机是否有故障以及负载是否过重等。

如果电机是初次使用过程中出现热继跳的情况,如果电机没问题,

机械没问题及负载也在允许范围内,应是电机功率选的过小,建议增大电机的功率。

网友A:
热继电器直接淘汰,选用电机专用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