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程序丢失,如何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2017-02-25):
plc是三菱 FX2n的。由于电池没电,用户程序丢失。现在有一另外一台机器也是同样的PLC同样的功能,所以想将正常运行机器上载PLC程序到电脑,再下载到丢程序的plc。备份的时候是不是吧PLC中的程序、寄存器值也备份的?备份之后,下载到丢程序的PLC一定可以运行吗(假设硬件没问题)。

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帮忙,急!谢谢啦

楼主:
顶起来,大家帮帮忙!机器马上要用了

网友A:
假如是一样的话   程序读取的时候钩取下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下载到另外PLC的时候同样勾选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参数完全一致直接将程序+内存读取下载就行了

不过一般需要稍微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