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脉冲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原点回归,定长加工。

楼主(2017-02-26):
因为项目要用到伺服驱动器,考虑性价比选用台达产品,用台达的晶体管plc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走的距离,

因为考虑尽量少用信号开关,,电机带动齿轮在一个圆转,所以把左右极限去掉。但要在开机时要转到一个固定位置,考虑好长时间,在台达技术终于明白了什么是Z相脉冲,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是伺服电机旋转一周的一个固定位置,我们用他的这个固定位置就可以固定了伺服电机上电后回原点。

台达plc的输入可以是设置成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但他的输出我想应该是NPN的,因为他的高速脉冲输出是 伺服的COME-接plc的C0。

,按上述思路编程接线后调试合格。

网友A:
台达伺服电机质量和性能不咋滴,就是跟信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