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怎么采集电感传感器信号

楼主(2017-02-26):
有一个输出信号为电感值0~70mH的传感器,请问怎么转换成PLC采集的0~5V电压或者4~20mA的电流标准信号?

网友A:
要用到变送器,把电感信号转换成模拟量信号

网友B:
传感器,请问怎么转换成PLC采集的0~5V电压或者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