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7-02-26):
设备的工控 机与PLC通讯失败.

具体故障现象:在工控机上能够发送程序到PLC,能够传送到控制柜上的温度压力控制仪表,但是工控机上的手动控制界面里的操作设备的指令都失灵,也就是说在工控机上不能控制设备,同时电气控制柜上的设备控制按钮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故障会出现在哪些部分?

网友A(2017-03-28):
控制柜按钮操作面板上的,就地\远程选择旋钮,在就地面板控制侧,需要把其拨到远传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