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安川机器人手动的问题

楼主(2017-02-26):
每次切换坐标的时候,用直角坐标和工具坐标出现脉冲极限是什么意思,大神求教

网友A:
超出脉冲极限很正常 比如说S轴的运动范围是正负180度 对应的就有个正负脉冲极限 超过这个极限就会报警或者提示 但是你说的情况是切换坐标系时 出现超出脉冲极限的情况就不太对了 会不会是原点没有对

网友B(2017-10-25):
,可是我积分不够怎么办?

网友C:
你的第一原點是否正確?

是否有不小心更動過而不知道

可以跑第一原點看軸數值

再對照控制箱箱門上出廠的數值

如果沒更換過馬達通常數值要相近才對

网友D(2018-07-14):
努力学习安川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