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调节灯泡亮度?

楼主(2017-02-26):
请问怎样用PLC调节交流220伏灯泡亮度?我用脉宽调制,电压很不稳定!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输出模拟量,直接加一个模拟量放大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输出模拟量,直接加一个模拟量放大器得了

我用的是交流而且电流比较大,估计在10A左右

网友B: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电力调整器,

网友C:
控制的精髓在于:以小控大,以弱搏强。

网友D:
正查找相关资料的,谢谢分享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