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更新OS

楼主(2017-02-26):
前两天在更新程序过程中对触摸屏程序进行重新下载,下载过程中出现异常(可能是中途更新OS时触摸屏掉电)导致触摸屏操作系统受损,无法重新启动出现如下界面

1 西门子触摸屏TP900 Comfort 白屏界面

对于新人来说遇到这样的问题肯定还是有点棘手的,一开始我以为要返厂维修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开始上网搜索解决方式最初的是参考这个帖子利用博途ProSave进行操作的http://www.diangon.com/wenku/renji/201403/00008742.html

但是无论怎样到最后都是出现这种情况

2 使用Prosave进行更新OS失败无法建立连接

后面的尝试过程中我发现利用Premary Setup Tool对触摸屏重新进行IP地址分配可以使博途能够对触摸屏进行在线连接和下载

3 Primary Setup Tool软件界面

4 博途下载过程中仍然无法建立连接

后面尝试着用博途在线—设备维护—更新操作系统

5 博途在线—设备维护—更新操作系统打开路径

通过该操作发现能够进行触摸屏OS更新并且成功

6 博途在线中的更新操作系统进行更新过程中的界面

7 更新过程中触摸屏的界面

8 更新以后触摸屏成功更新OS并且等待连接主机上传程序

其中要注意的:

  1. 安装Primary Setup Tool工具时要注意不要中文路径

  2. 提示要重启计算机时进行如下操作删除注册表,西门子很多软件安装时都会提示类似的操作,结合连接中的百度经验即可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7508eb4395e849cca1ce4d7.html

  3. 分配触摸屏的地址是注意与PC在同一网段,192.168.0.***——255.255.255.0

其中Primary Setup Tool工具在附件中,各位网友可以利用该工具对设备进行IP地址分配,具体的操作细节大家可以自己先琢磨,在留言中提问我可以详细给大家解答,结合这些提示研究一下应该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大部分的网友我建议还是采用Prosave进行OS更新,我感觉我这次是运气好自己摸索成功了,在这里我只是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同时也请各位大神在底部把你们更好的方法和帖子分享出来供大家学习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收藏

网友B(2017-06-15):
请问您是怎么通过Premary Setup Tool找到TP1200的,我根本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的网友我建议还是采用Prosave进行OS更新,我感觉我这次是运气好自己摸索成功了,在这里我只是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同时也请各位大神在底部把你们更好的方法和帖子分享出来供大家学习

用prosave刷成功了

网友C(2017-11-16):
触摸屏的以太网口都没有状态指示灯,怎么去修改IP地址啊

网友D:
不错已经收藏了,多谢分享

网友E(2019-09-08):
扫不到设备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大部分的网友我建议还是采用Prosave进行OS更新,我感觉我这次是运气好自己摸索成功了,在这里我只是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同时也请各位大神在底部把你们更好的方法和帖子分享出来供大家学习     内容的回复:用prosave刷成功了

都无法建立连接怎么完成的OS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