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控制与PLC控制

楼主(2017-02-27):
哪位介绍一下PC与PLC控制系统的不同之处

网友A:
百度一下,可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可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

要图表形式的,兄弟!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答案,即使有也是纯理论的

应该自己实际操作一下就会明白了!呵呵

网友C:
PC控制系统,你可以了解下西门子的WINAC RTX

网友D:
PC控制——可以做复杂控制功能(要和控制软件结合),价格贵些,硬件可靠性差点

PLC控制---主要做逻辑控制功能,价格便宜些,硬件可靠性高点

!!CANWeb总线IO模块 比 以太网、RS485总线IO模块更适用于大型、分散式控制系统工程!!

CANWeb详细介绍见链接: CANWeb现场总线协议详细介绍

网友E:
    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改“可编程控制器”简称为PC,由于PLC已经广泛而深入被人接受,同时PC与个人计算机(PC)又重名,所以就没“成气候”。

    PC控制系统是以个人计算机为控制核心,装相应的软件、插上各种功能的板子与被控对象组成的开环系统,和有各种反馈传感器组成的闭环控制系统。

    PLC控制系统可以是PLC自身组成的系统,也可以是以PLC为核心与被控对象、反馈传感器等组成的控制系统。

网友F:
工业用纯PC控制的比较少吧。

网友G:
异途同工,差别较大。工厂环境PLC相对用的多点。

网友H:
PLC由于性能稳定,能适应恶劣的工业环境,可是人机交互比较差、、、、

PC主要当上位机使用、、、

网友I:
PC为什么适应于主站:PC的组成主机与监视屏以及各种嵌入式软件接口。可以通过各种网络与各分(从)站通讯的监视与控制。

PAC的组成: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型PC,硬件组成适合于比较恶劣环境由于内存的关系一般有小型软件WINCCiOS等作为底层软件及嵌入系统,既有输入输出设备又有网络功能,能够作为分(从)站又能作为PLC功能的底层终端。但软件的编制及调整不是一般人员能更改的,所以作为比较适合分(从)站的中段监控。

PLC作为工控人员,它的原理一般都是很清楚了作为终端监控是再适合不过了。固定的软硬件,控制方式更改极其简单,与之各种感应器件配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J:
现实中有许多设备计算机和plc结合使用,plc负责外围动作,计算机在外围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的压力成型,加工成型,检测工件有无缺陷等

网友K:
PC控制主要用于监控,组态,视觉方面

网友L:
这可以从熟悉具体产品来理解:如西门子的PC控制系统winac rtx和wincc+plc控制系统

网友M:
PC控制——可以做复杂控制功能(要和控制软件结合),价格贵些,硬件可靠性差点

PLC控制---主要做逻辑控制功能,价格便宜些,硬件可靠性高点

网友N:
先常用的就是PC机当上位机用来组态和监控,通过不同协议的通讯方式和现场PLC交换数据。

网友O:
PLC便宜,IO数量多,编程简单,运行可靠。PC本身就不便宜,一般还需要买额外的IO卡,再根据IO卡的SDK开发应用程序,需要有高级语言的编程能力,编的好很厉害,编的不好容易出故障。有特殊需求又有能力情况下可以考虑PC,其它时候PLC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P:
可以将PC与PLC相结合,PC主要做参数管理、算法实现、报表管理、信息化等;PLC主要实现控制功能;各类PLC都能与PC通讯,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Q(2017-03-30):
引用 网友C:
PC控制系统,你可以了解下西门子的WINAC RTX

网友R(2017-05-03):
最根本的,编程语言不同啊,pc用高级语言

网友S(2017-08-28):
PC功能多,装上不同的软硬件就有不同功能

PLC控制功能相对固定

网友T(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U(2018-08-14):
PC控制注重于复杂,高速的计算,大计算量以及大的数据存储量,比如一些加工中心,需要使刀具运动一个轨迹,可能需要在运动过程中有4到6个电机相互配合工作,在运动过程中就需要一直对每个电机的转动位置进行计算,这种就可以用PC控制; PLC注重复杂的工作环境,追求产品的稳定性,但其相对的运算速度要慢的多,不过随着PLC的性能越来越高,一些复杂的应用也能慢慢胜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