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浮点数MCGS显示不了

楼主(2017-02-27):
求高手指点:比如三菱PLC里的浮点数存放在D34中,MCGS连接无符号32位D34显示乱码,求指点!!!另:浮点数不能用DMOV吗?积分没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A(2018-01-04):
看看对你有么有帮助

网友B:
是不是你触摸屏组态的地方,定义相关连得地方没有使用浮点数(数据定义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