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个变频器实时通信

楼主(2017-02-28):
PLC与多个变频器实时通信:

   PLC通过modbus RTU 主站协议与多个变频器通信,由于485 modbus 通信方式是 主站排队轮询的方式,如:主站问变频器1,变频器1应答,主站收到变频器1应答,主站问变频器2,变频器2应答,主站收到变频器2应答….,如果变频器很多,RS485的实时性就会很差;下表为 RS485总线与通过CANWeb变频器网关对变频器访问的对比:

PLC 通过与CANWeb变频器网关的结合使用优点:

  * 通信的 实时性: <20ms,PLC与CANWeb总线MST模块单次命令查询可访问所有SIO从站,实时性和 SIO从站的数量没有关系;

 * 远程扩展模块数量:90个

 *远程IO的扩展长度:10KM(5kbps)

* 可与不同变频器、空调等智能设备即时通信

!!通过CANWeb变频器网关 上位软件或PLC可轻松实时同时控制多个变频器!!

S7 200PLC或组态软件与CANWeb现场总线工程结构示意图见下:

CANWeb变频器网关 从站模块 :

   此从站为 1路变频器RS485通信控制网关模块,支持1路CAN接口,支持CANWeb协议,用户通过 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与 主站MST 高速交换数据,主站自动通过CAN总线再与多个CAN从站实时交换数据(用户不需要了解CAN协议),通过主站的以太网口可Web浏览及操控从站; CAN总线为双绞线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实时性强(1000Kbps可达1毫秒响应)、传输距离远(5Kbps可达10公里)、抗电磁干扰能力强(不丢包)。

型号: SIO1-网关-变频器

  将变频器设为RS485控制,RS485的通信速率、停止位、校验方式、变频器RS485地址设置好(固定为:9600bps,8位,1个停止位,奇数(odd)校验,RS485地址为1),通过双绞线与变频器的RS485接口连接,如下图:

在变频器网关模块中选好支持变频器类型PZ[9]:

(可帮客户开发不同类型变频器的接口网关)

康沃变频器:1~9:

   1_康沃FSCM03,2_FSCS01,3_FSCG03&P03&G05&G2&P2;

台达变频器:11~19:

   VFD-M

新时代变频器:21~29:

AI具体从站模块的Web监控:(见主站快速入门说明)

    访问主站的IP地址,先调出从站总览页面,再调出此从站的 Web监控页面,监控页面能显示从站模块的 模块温度,模块通信状态,图中的AI[]为 Modbus AI寄存器,用以太网或RS485 Modbus上位软件可读出这些寄存器变量。

DOW 1个WORD:故障复位,正反转选择,自由停车或制动停车选择,启停,点动变频器;

AOW 1个WORD:变频器频率设定;

DIW 1个WORD:变频器运行状态 反馈;

AIW 5个WORD:设定频率/100,实时输出频率/100,输出电压,输出电流/10,输出功率;

如AIW 输出的 值全为 -1000,表示网关模块与变频器的通信失败;如只有某个值 为-1000,此值在 此变频器中不采集。

AOW 1个WORD:变频器频率设定:(如下图)

通过下面Web页面可以 操控 变频器的设定转速;通过modbus协议改变图中的AO[]值,也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设定值:

DOW 1个WORD:变频器的操控:(如下图)操控这些位可控制电机的启停

“开关量状态界面”Web页面AO[]中的

第01序号:上沿触发复位动作,为1时,其他操控无效,从1变为0,延时4秒 启停有效;

第02序号:为0只读变频信息,不可操控变频,为1可操控变频;

第03序号:为0正转_为1反转 选择;

第04序号:为0制动停车_为1自由停车选择;

第05序号:为0变频停_为1变频启(01序号为0,02序号为1);

第06序号:上沿触发点动(01序号为0,02序号为1);

网友A(2017-04-22):
太好了,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