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没有上下限位报警,怎么修改添加!

楼主(2017-02-28):
程序内怎么改啊!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你的液位是模拟量采集还是只有机械开关检测呢

楼主:
模拟量检测

网友B:
上位机画面支持报警么直接再上位机上改,不支持么,底层做逻辑判断啊

网友C:
注意:做了逻辑判断根据实际情况做个时间延时什么的

网友D:
在程序中设置一个变量,液位送入这个变量中,然后再用这个变量做两个比较,当这个变量中数值大于或小于你的变量值时输出一个指令,去报警或做其它控制。

也可以在人机界面赋值(修改报警值),这样便于修改参数。

网友E:
这个上位机软件,窗口中就能够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程序中设置一个变量,液位送入这个变量中,然后再用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