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电工证复审试题

楼主(2017-02-28):
为了帮助大家顺利通过电工证考试,小编收集了电工证复审题目,有需要的圈友们可以看看。

一、填空题

1、负载的作用是把(电能)转换为(其它形式的能)。

2、欧姆定律告诉我们,通过电阻元件两端的(电流)与其两端之间的(电压)成正比;电压固定时,则与(电阻)成反比。

3、电流通过电阻时,电阻会发热,将电能转换成热能,这就是(电流的热效应)。

4、交流电的优点很多,其中输电时将电压升高,以减少(线路) 损失;用电时把电压降低,以降低(使用电压) 。

5、电容充电是将电提供的(电场能)储存起来;电容器放电是将(电场能)释放出来。

6、各种电气事故中,(短路)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7、我国规定(42)、(36)、(24)、(12)、(6)为安全电压。在潮湿环境中应使用(12)伏以下。

8、10000赫高频交流电的感知电流,男性约(1.5)毫安,女性约为(0.6)毫安;平均摆脱电流,男性约为(16)毫安,女性约为(10.5)毫安。

9、一般来说,触电形式有(接触触电)、(感应触电)和 (跨步电压触电)三种。

10、青、中年人以及非电工触电事故很多,主要是由于这些人是主要的操作者、(电气安全知识相对不足)、(安全措施不完备)的缘故。

二、选择题

1、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电阻,串联接在电路中,则阻值较大的电阻( A )。

A、发热量较大 B、发热量较小 C、没有明显差别

2、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实现( A )。

A、各种测量种类及量程的开关 B、万用表电流接通的开关

C、接通被测物的测量开关

3、绝缘棒平时应( B )。

A、放置平稳 B、使他们不与地面和墙壁接触,以防受潮变形 C、放在墙角

4、绝缘手套的测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C、五个月一次

5、绝缘靴的试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C、三个月一次

6、在值班期间需要移开或越过遮栏时( C )。

A、必须有领导在场 B、必须先停电

C、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7、值班人员巡视高压设备( A )。

A、一般由二人进行 B、值班员可以干其它工作

C、若发现问题可以随时处理

8、倒闸操作票执行后,必须( B )。

A、保存至交接班 B、保存三个月 C、长时间保存

9、接受倒闸操作命令时( A )

A、要有监护人和操作人在场,由监护人接受

B、只要监护人在场,操作人也可以接受

C、可由变电站(所)长接受

10 、直流母线的正极相色漆规定为( C )。

A、蓝 B、白 C、赭

11 、接地中线相色漆规定涂为( A )。

A、黑 B、紫 C、白

12 、变电站(所)设备接头和线夹的最高允许温度为( A )。

A、 85 ℃ B、 90 ℃ C、 95 ℃

13 、电流互感器的外皮最高允许温度为( B )。

A、 60 ℃ B、 75 ℃ C 、 80 ℃

14 、电力电缆不得过负荷运行,在事故情况下, 10kV以下电缆只允许连续( C )运行。

A、1 h 过负荷 35 % B、 1.5h 过负荷 20 % C、 2h 过负荷 15 %

15 、电力变压器的油起( A )作用。

A、绝缘和灭弧 B、绝缘和防锈 C、绝缘和散热

16 、继电保护装置是由( B )组成的。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和仪表回路

17 、信号继电器动作后( C )。

A、继电器本身掉牌或灯光指示

B、应立即接通灯光音响回路

C、应是一边本身掉牌,一边触点闭合接通其它信号

18 、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在该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将故障部分切除并( B )。

A、自动重合闸一次 B、发出信号

C、将完好部分继续运行

19 、装设接地线时,应( B )。

A、先装中相 B、先装接地端,再装两边相

C、先装导线端

20 、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时,应将外衣袖口( A )。

A、装入绝缘手套中 B、卷上去 C、套在手套外面

21 、某线路开关停电检修,线路侧旁路运行,这时应该在该开关操作手把上悬 挂(C )的标示牌。

A、在此工作 B、禁止合闸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三、判断题(每小题2分共30分)

1、为了防止可以避免的触电事故,只须做好电气安全管理工作即可。(X)

2、电气安全检查主要是检查线路是否漏电和是否有人触电。(X)

3、高压设备倒闸操作,必须填写操作票,应由两人进行操作。()

4、高压验电必须带绝缘手套。()

5、带电作业不受天气条件限制。(X)

6、保护接地、保护接零、加强绝缘等属于防止间接触电的安全措施,()

7、作用兆欧表测量线路对地绝缘电阻时,应将G端接地,L端接导线。()

8、几种线路同杆架设应取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其中电力线路在通迅线路上方,而高压线路在低压线路上方。()

9、保护接地适用于不接地电网。()

10、保护接零系统中,保护装置只是为了保障人身的安全。(X)

11、使用电流互感器可以允许二次侧开路。(X)

12、合闸时先合高压断路器,分闸时先分隔离开关。(X)

13、0.1级仪表比0.2级仪表精度高.()

14、800伏线路属高压线路。(X)

15、胶盖闸刀开关能直接控制12千瓦电动机。(X)

四、问答题(共**分)

1、在什么情况下电气设备可引起空间爆炸。

答:设备短路、遭遇雷击、绝缘被破坏都有可能 引起空间爆炸

2、在火灾现场尚未停电时,应设法先切断电源,切断电源时应注意什么?

答:①火灾发生后,由于受潮或烟熏,有关设备绝缘能力降低,因此拉闸要用适当的绝缘工具,经防断电时触电。

②切断电源的地点要适当,防止切断电源后影响扑救工作进行。

③剪断电线时,不同相电线应在不同部位剪断,以免造成短路,剪断空中电线时,剪断位置应选择在电源方向的支持物上,以防电线剪断后落下来造成短路或触电伤人事故。

④如果线路上带有负荷,应先切除负荷,再切断灭火现场电源。在拉开闸刀开关切断电源时,尖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操作,以防触电。

3、变压器并列运行应具备那些条件?

答:变压器并列运行应具备那些条件:

①变比相等

②接线组别相同

③阻抗电压相等

④容量相差不超过3倍

4、常用继电器有哪几种类型?

答:按感受元件反应的物理量的不同,继电器可分为电量的和非电量的两种,属于非电量的有瓦斯继电器、速度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

反应电量的种类较多一般分为:

①、按动作原理分为:电磁型、感应型、整流型、晶体管型;②、按反应电量的性质有: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③、按作用可分为:电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等。

5、感应型电流继电器的检验项目有哪些?

答:感应型电流继电器是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包括感应元件和速断元件,其常用型号为 GL-10 和 GL-20 两种系列,在验收和定期检验时,其检验项目如下:①、外部检查;②、内部和机械部分检查;③、绝缘检验;④、始动电流检验;⑤、动作及返回值检验;⑥、速动元件检验;⑦、动作时间特性检验;⑧、接点工作可靠性检验。

6、怎样正确使用接地摇表?

答:测量前,首先将两根探测针分别插入地中接地极 E ,电位探测针 P 和电流探测针 C 成一直线并相距 20 米, P 插于 E 和 C 之间,然后用专用导线分别将 E 、 P 、 C 接到仪表的相应接线柱上。

测量时,先把仪表放到水平位置检查检流计的指针是否指在中心线上,否则可借助零位调整器,把指针调整到中心线,然后将仪表的“信率标度”置于最大倍 数,慢慢转动发电机的摇把,同时旋动“测量标度盘”使检流计指针平衡,当指针接近中心线时,加快发电机摇把的转速,达到每分钟 120 转以上,再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指针于中心线上,用“测量标度盘”的读数乘以“倍率标度”的倍数,即为所测量的电阻值。

7、继电器应进行哪些外部检查?

答:继电器在验收或定期检验时应做以下外部检查:

①、继电器外壳应完好无损,盖与底座之;②、各元件不应有外伤和破损,且按装牢固、整齐;③、导电部分的螺丝接线柱以及连接导线其部件不应有氧化开焊 及接触不良等现象,螺丝及接线柱均应有垫片及弹簧垫;④、非导电部分如弹簧,限位杆等,必须用螺丝加以固定并用耐久漆并封。

8、什么是变压器的绝缘吸收比?

答:在检修维护变压器时,需要测定变压器的绝缘吸收比,它等于 60 秒所测量的绝缘电阻值与 15 秒所测的绝缘电阻值之比即R 60/ B15 用吸收比可以进行一步判断绝缘是否潮湿,污秽或有局部缺陷,规程规定在 10~30 ℃时, 35~60kV 绕组不低于 1.2 ,110~330kV 绕组不低于 1.3 。

9、 DX-11 型信号继电器的检验项目有哪些?

答:①、外部检查;②、内部和机械部分检验;③、绝缘检验;④、直流电阻测量;⑤、动作值检验;⑥、接点工作可靠性检验。

10 、 DX-11 型信号继电器的动作值返回值如何检验?

答:试验接线与中间继电器相同,对于电流型继电器,其动作值应为额定值的 70~90% ,对于电压型信号继电器,其动作值应为额定值的 50~70%,返回值均不得低于额定值的 5% ,若动作值,返回值不符合要求,可调整弹簧拉力或衔铁与铁芯间的距离。

11 、什么是继电保护装置的选择性?

答:保护装置的选择性由保护方案和整定计算所决定的,当系统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能迅速准确地将故障设备切除,使故障造成的危害及停电范围尽量减小,从而保证非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保护装置能满足上述要求,就叫有选择性。

12 、继电保护装置的快速动作有哪些好处?

答:①、迅速动作,即迅速地切除故障,可以减小用户在降低电压的工作时间,加速恢复正常运行的过程;②、迅速切除故障,可以减轻电气设备受故障影响的损坏程度;③、迅速切除故障,能防止故障的扩展。

13 、电流速断保护的特点是什么?

答:无时限电流速断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它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将影响电流速断的保护范围,为了保证动作的选择性,其起动电流必 须按最大运行方式(即通过本线路的电流为最大的运行方式)来整定,但这样对其它运行方式的保护范围就缩短了,规程要求最小保护范围不应小于线路全长的 15 %。

另外,被保护线路的长短也影响速断保护的特性,当线路较长时,保护范围就较大,而且受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较小,反之,线路较短时,所受影响就较大,保护范围甚至会缩短为零。

14 、 DS-110/120 型时间继电器的动作值与返回值如何测定?

答:调节可变电阻器升高电压,使衔铁吸入,断开刀闸冲击地加入电压,衔铁应吸和,此电压即为继电器的动作电压,然后降低电压,则使衔铁返回原位的最高电压为返回电压。

对于直流时间继电器,动作电压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 65 %,返回电压不应小于额定电压的 5% ,对于交流时间继电器,动作电压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 85 %,若动作电压过高,则应调整弹簧弹力。

15 、对断路器控制回路有哪几项要求?

答: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根据断路器的型式,操作机构的类型以及运行上的不同要求,而有所差别,但其基本上接线是相似的,一般断路器的控制回路应满足以下几项要求:

①、合闸和跳闸线圈按短时通过电流设计,完成任务后,应使回路电流中断;②、不仅能手动远方控制,还应能在保护或自动装置动作时进行自动跳闸和合 闸;③、要有反映断路器的合闸或跳闸的位置信号;④、要有区别手动与自动跳、合闸的明显信号;⑤、要有防止断路器多次合闸的“跳跃”闭锁装置;⑥、要能监 视电源及下一次操作回路的完整性。

16 、电气上的“地”是什么?

答:电气设备在运行中,如果发生接地短路,则短路电流将通过接地体,并以半球面形成地中流散,如图所示,由于半球面越小,流散电阻越大,接地短路电流 经此地的电压降就越大。所以在靠近接地体的地方,半球面小,电阻大,此处的电流就高,反之在远距接地体处,由于半球面大,电阻小其电位就低。试验证明,在 离开单根接地体或接地极 20m 以外的地方,球面已经相当大,其电阻为零,我们把电位等于零的地方,称作电气上和“地”。

17 、什么叫变压器的短路电压?

答:短路电压是变压器的一个主要参数,它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出的,其测量方法是:将变压器副边短路,原边加压使电流达到额定值,这时原边所加的电压 VD 叫做短路电压,短路电压一般都用百分值表示,通常变压器铭牌表示的短路电压就是短路电压 VD 与试验时加压的那个绕组的额定电压V e 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即 VD% = VDe/Ve × 100% 。

18 、测量电容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①、用万用表测量时,应根据电容器和额定电压选择适当的档位例如:电力设备中常用的电容器,一般电压较低只有几伏到几千伏,若用万用表 R × 1CK 档测量,由于表内电池电压为 15~22.5 伏,很可能使电容击穿,故应选用 R × 1K 档测量;

②、对于刚从线路上拆下来的电容器,一定要在测量前对电容器进行放电,以防电容器中的残存电椅向仪表放电,使仪表损坏;

③、对于工作电压较高,容 量较大的电容器,应对电容器进行足够的放电,放电时操作人员应的防护措施,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19 、什么叫正弦交流电?为什么目前普遍应用正弦交流电?

答:正弦交流电是指电路中电流、电压及电势的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按正弦函数规律变化,这种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流称为交变电流,简称交流。

交流电可以通过变压器变换电压,在远距离输电时,通过升高电压以减少线路损耗,获得最佳经济效果。而当使用时,又可以通过降压变压器把高压变为低压, 这即有利于安全,又能降你对设备的绝缘要求。此外交流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比较,则具有造价低廉、维护简便等优点,所以交流电获得了广泛地应用。

20 、为什么磁电系仪表只能测量直流电,但不能测量交流电?

答:因为磁电系仪表由于永久磁铁产生的磁场方向不能改变,所以只有通入直流电流才能产生稳定的偏转,如在磁电系测量机构中通入交流电流,产生的转动力 矩也是交变的,可动部分由于惯性而来不及转动,所以这种测量机构不能直流测量交流。(交流电每周的平均值为零,所以结果没有偏转,读数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