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V高压电线电缆一般会因为什么原因发生故障

楼主(2017-02-28):
电线电缆是供电设备和用电设备之间的桥梁,可以起到传输电力的作用。现在被广泛应用,但是故障也是经常会发生,下面简要的分析以下YJV高压电线电缆所常见问题的产生原因,按照故障的产生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这几类:厂家制造的原因、施工质量的原因、设计单位设计的原因、外力破坏的原因这四大类。

第一点厂家制造的原因:厂家制造的原因根据发生故障部位的不同,又会被分为电缆本体的原因、电缆接头的原因以及电缆接地系统的原因这三类。

1、电缆本体制造的原因:

一般在电缆的生产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大致有绝缘偏心、绝缘屏蔽的厚度不均匀、绝缘内部有杂质、内外屏蔽有突起的情况、交联度不够均匀、电缆受潮、电缆金属护套的密封不良等等, 有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竣工试验当中或者投运后不久就会发生故障,大部分都会以缺陷的形式存在电缆系统中,对电缆的长期安全运行造成极为严重的隐患。

2、电缆接头制造的原因

YJV高压电线电缆的接头以前是用绕包型、模铸型以及模塑型等等类型,因为需要现场制作所以工作量很大,并且因为现场条件本身的限制以及制作工艺的原因,绝缘带层与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气隙以及杂质,所以很容易就发生问题。国内现在普遍采用的型式一般是组装型和预制型。

电缆的接头分为电缆的终端接头和电缆的中间接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接头形式,电缆接头故障一般情况下都出现在电缆绝缘屏蔽的断口位置,因为这里是电力最集中的位置,因为制造的原因会导致电缆接头故障的原因一般有应力锥本体制造的缺陷、绝缘填充剂的问题、密封圈漏油等等原因。

3、电缆接地系统的原因

YJV高压电线电缆的接地系统一般包括电缆的接地箱、电缆的接地保护箱(带有护层保护器)、交叉互联箱、护层的保护器等一些部分。一般容易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箱体密封的不好,箱体进水导致电缆多点接地,引起金属护层的感应电流过大。另外护层保护器的参数选取不合理或这质量不好以及氧化锌晶体不稳定也很容易引发护层保护器本身的损坏。

第二点施工质量的原因冒号因为施工质量的不好从而导致YJV高压电线电缆系统故障的事例有很多很多,主要的原因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1    现场的施工条件比较差,电缆和接头在工厂制造时对环境和工艺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但是施工现场的温度、湿度以及灰尘都不太好控制。

2、电缆在施工的过程中绝缘表面难免会留下一些细小的滑痕,半导电颗粒以及砂布上的沙粒也有可能被嵌入绝缘中,另外在接头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由于绝缘暴露在空气中,绝缘中也会吸入大量的水分,这些都会给长期的安全运行留下些许的隐患。

3、安装的时候没有严格地按照工艺施工或这工艺规定没有考虑到那些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4、竣工验收是采用的直流耐压这种试验从而造成接头的内部形成反电场也就导致了绝缘破坏。

5、因密封处理的不善导致中间的接头必须采用金属铜的外壳外加PE或者PVC的绝缘防腐层的密封结构,在现场施工当中保证铅封的密实,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接头本身的密封防水这种性能。

第三点设计原因

YJV高压电线电缆受到热膨胀,导致了电缆挤伤然后击穿。交联电缆负荷过高的时候,线芯的温度也跟着升高,电缆受到了热膨胀的作用,在隧道内部的转弯处电缆就会顶在支架的立面上,长期运行大负荷的工作就会导致电缆的蠕动力量很大,导致支架立面会压破电缆的外护套和金属护套,强行挤入电缆的内部导致击穿。

  至于第四点外力的破坏只要大家妥善保管电缆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在使用电缆的时候注意以上这几点,为了电缆的安全也为了自己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