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没有上下限位报警,怎么修改添加!

楼主(2017-02-28):
液位没有上下限位报警,程序内怎么改啊!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先问你有PLC基础么?

楼主:
有,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B:
点位参数设置的地方就有,要在组态模式下.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我就一菜鸟,谢谢了

网友B:
首先有没有工程师权限?没有就别想了,打开组态模式,找到相应的监测点的I/O,看看其参数设置,浙大中控是这样的,DCS都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点位参数里面设定了到限位不报警

网友C(2017-12-21):
建议:在画面中棒图,然后邮件单机,选择棒图属性。(前期工作包括:新建液位AI点)

网友D(2018-09-13):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一般是到系统组态里面,找到相应的IO点,报警设置那一项填写上参数,然后下载。

网友E(2018-10-22):
和利时的DCS就按8楼的改!

网友F(2019-04-02):
位号表里找液位AI点,然后设置报警使能,想设多少设多少。告诉你也没用,你这么问就是证明你连组态的能力都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