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大神帮助

楼主(2017-02-28):
小弟先在此谢过回复及查看本帖的每一位工控战友。

小弟现在遇到个PLC数据传输显示问题  用的组态王6.55破解版  和PLC200  226CN 通讯  并连接有一个TP177A触摸屏  通讯线是西门子原装PPI-USB通讯线

触摸屏和PLC画面程序都已全部写好,  现在想加组态王进去  把数据显示到组态王上  实时的 包括历史的  组态王画面也已经编辑好   设置也弄完了  但现在数据始终显示0  包括有个数据清零按钮  点击也无法清除PLC中数据(监控后发现并未清零)

现将组态王变量设置,通讯设置详细情况如下陈述,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或者留下QQ我好详细咨询  或者加我QQ690354323    小弟感激不尽

首先通讯设置 在组态王设备选择的是PLC200 USB  然后设备地址是2:0  感觉通讯设置没问题 因为信息提示窗口显示的是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之前没设置好  数据显示是???  设置对后显示为0了

再一个是变量的定义  我所有要显示的数据都是VD  并且在PLC里对应数据全是整数   因为触摸屏也显示了这些数据  转换过   在组态王里我设置的是I/O实数,地址是V804(PLC地址是VD804,I/O整数也试过)  数据类型short  long  float都选过  均显示为0  最后就是驱动  我也在网上找过  去亚控下过PPI的驱动  但显示始终是0  并且组态王界面上有个数据清零按钮 设置的是I/O离散  组态王设置的变量地址和PLC地址一样  并且在按钮上设置的是(if(\\本站点\清零按钮==0)

                  \\本站点\清零数据=1 )这里清零按钮变量定义的是内存离散   清零数据变量定义的是I/O离散  与PLC中清零信号地址一致  但也没有清零功能。

网友A:
不要着急,你先用组态王与plc通讯,不要连接触摸屏,看看如何。

我感觉你要带屏的话,要用组态王的MODBUS RTU 协议,组态王为主站,226与屏作为子站,走MODBUS RTU协议,485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着急,你先用组态王与plc通讯,不要连接触摸屏,看...

首先 感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只是试验  最后通讯方式肯定会换的,然后现在问题稍微有好转  通讯方面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没问题  因为按钮清空数据功能现在已经实现了  但是其他数据显示功能依然是0,,我想要的功能很简单  就显示我PLC200里VD804的数据  然后组态王指示灯闪烁或者常亮PLC上电就一直给的M0.2信号  现在组态王的指示灯无论怎么设置都没接受到M0.2信号(M类型信号数据类型每选择只能BIT  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数据也只能选择I/o离散  无论选择读写  只读 还是只写 均不行)  PLCM0.2是一直给的  而数据清空按钮是M1.0  都能实现  不知道为什么M0.2  指示灯接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着急,你先用组态王与plc通讯,不要连接触摸屏,看...

现在我怀疑是组态王的数据类型和寄存器地址与PLC地址不匹配造成的  我查看了帮助 但并不明白   比如PLCVD800的地址(这个VD800是整数)  组态王选变量类型I/O整数 还是实数  寄存器地址写V多少    数据类型选short 还是USshort  long  float   读写属性选择读写 还是只读  只写  因为我那个数据清零按钮 选择只写才能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着急,你先用组态王与plc通讯,不要连接触摸屏,看...

另外最好一次性给连续的  比如VD800对应组态王的定义变量  也给我说下VD804的定义方法 怕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