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写个程序

楼主(2017-02-28):
不知道怎么发帖,就图片意思写个程序 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麻烦啊,楼主可以试着自己写一下,写好以后发到帖子中,大家为你修改修改,这样你收获更大。

网友:
路过的老师帮写一个呗,自己写的老是不对

网友B:
大致如下,延时没有10分钟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了(实际延时9分59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如下,延时没有10分钟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了(实际延...

 请问方框内的TP1s TON10min  这两个是什么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如下,延时没有10分钟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了(实际延...

 我用计时器T编写的,你写的程序不对哦,是停10分钟接通1秒呢,谢谢你再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大致如下,延时没有1...

本来就是延时10分钟开1秒啊,TON延时开定时器,TP是脉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我照你的写了,只停一秒,不是开一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谢谢你 帮我再看下

网友D:
楼主可以自己尝试着写一下,错了也没关系,不能让别人帮你写好,你直接用,这样你得不到进步的

网友:
本人没学过编程,自己摸索着学习,我试写了 写的总是不对,所以需要老师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本人没学过编程,自己摸索着学习,我试写了 写的总是不对...

你可以先把试写的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哪里有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中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友H:
我要怎么样把梯形图用图片发上来,手机拍只能拍一点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麻烦啊,楼主可以试着自己写一下,写好以后发到...

网友:
进来的大师再帮我看看这个哪里写的不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