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Q连接炜煌WH-E19微型打印机乱码该怎么办?

楼主(2017-03-01):
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Q连接炜煌WH-E19微型打印机乱码,驱动使用的是触摸屏软件自带的驱动(如图)

  •
  •

网友A:
你查看一下或者咨询威纶:是不是打印机版本较新而触摸屏版本较老,导致驱动不匹配

网友B:
更新一下打印机的软件吧,或者联系威纶通厂家售后吧???

网友C:
更新一下打印机的软件,在不行联系一下厂家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很对,联系厂家使用对应型号的驱动。

网友E:
建议更新打印软件,实在不行也只能联系威纶通的售后了。

引用 网友B:
更新一下打印机的软件吧,或者联系威纶通厂家售后吧???

网友F:
联系一下售后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G:
你好,你有联系方式吗?我看看我能否帮您解决

网友G:
加一下我qq985794081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或者咨询威纶:是不是打印机版本较新而触摸屏版...

网友G(2017-04-17):
加我qq,985794081,我看看我能帮你解决吗

网友I(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