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编码器故障判断

楼主(2017-03-01):
公司一台卧加,FANUC系统报警:Y轴编码器故障,该故障可能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编码器信号线、伺服驱动器的故障引起,因手头无上述备件,无法通过置换法判断具体的故障部位,可否在驱动器侧与X轴互换,也就是将X轴、Y轴的电机电源线、编码器线、电机互换,从而判断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是驱动器后面的问题,咨询过FANUC的技术支持,说信号线可以换,电机因功率不同,不可以互换,各位大侠遇到此故障,如何解决?谢谢回复!

网友A:
编码器电缆交换,看哪台报警,可以判断是否电缆故障

网友B:
第一互换编码器即可。最好将系统型号贴上容易判断。将故障显示的号码贴出。故障现象是怎样的?

楼主:
谢谢回复!只是与同行吗探讨一下,在电机功率不同时,可不可以通过交换伺服电机的方式来进行故障判断?如果交换,会不会引起小功率的驱动器的故障?各位有没有通过交换电机的方法判断故障部位的?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B:
不要这么做,机床上驱动与电机都是参数与硬件匹配的,最忌讳的改动参数做试验,参数硬件不匹配开机启动电机可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问题。实在不得已时如果是编码器报警可以互换编码器试验拆卸也简单,一般情况下同台机床上各个伺服电机编码器都是一样的,发那科交流伺服电机有个好处不管大小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定位都是做死的随便同型号编码器都可互换不需要调整。互换硬件这个方法是个很古老的早期型号使用方法,i系列电机不得已时才这么做。

发那科机床数控系统出厂时都配备了系统维修手册,它是跟随系统随着机床标准附件随机床到达客户手中,每台机床都有。只要是学习过自动控制原理的都能看懂。越是新的系统故障报警信号的说明越清楚,对照机床系统的报警显示,屏幕上有伺服放大器上也有,再根据自己所积累自控经验对照,直接就可在系统的屏幕上显示诊断画面都显示出来判断故障。所以你所提出问题讨论实际已是古老的方法了。除非你是做芯片级修理的,系统内部板卡互换试验,而现在最新系统板卡是不让你互换的,互换需要ID码注册才能互换。如果系统损坏有时只能交于发那科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做,机床上驱动与电机都是参数与硬件匹配的,最忌...

 谢谢你的回复!明白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解决了!FANUC的技术支持也没你说的透彻!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报警号多少 直接搞定

报警号的出现,不一定能保证能够直接搞定。有些报警号牵涉面太广,缺乏普通机床修理的经验可能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虽然可能不是很严重的故障,但会让你摸不着头脑。最为经典的401、411以及5打头等位置故障报警就牵涉到非常广泛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报警号多少 直接搞定 ...

 是的!有时看维修说明书也是一头雾水!无法具体确定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