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PLC老司机经验分享,告诉你学习PLC的秘诀!

楼主(2017-03-01):
随着自动化需求的不断提升,PLC被广泛应用到生产中的各个领域,如何能够快速学习掌握PLC,是每个工控从业者都关心的问题,有的时候仅仅凭借自己的勤奋是不够的,从业多年的同行们的经验和建议可以使我们在学习PLC的过程中事半功倍。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针对学习PLC的一些实用经验技巧展开深入的交流互动。希望广大工程师积极参与讨论,和大家一起分享下自己在学习PLC过程中总结的那些经验和技巧吧!我们的工程师就是这么热情、这么无私!PLC老手们请不吝赐教哦~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有奖专题讨论:PLC老司机经验分享,告诉你学习PLC的秘诀!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发帖内容及规则

1.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PLC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plc.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PLC的选型设计技巧、编程方法、操作使用流程、安装调试步骤及故障维护经验等。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编程方法#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入门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316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致初学PLC者:新人学PLC编程的心得体会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2275_1.shtml

网友B:
学习PLC快速入门的技巧,纯手打。

很多人都是拿来一本编程的书籍,从头到尾开始看,结果越看越浮躁,看不下去,再从头开始看,这样就是反复的看前面的一些内容,止步不前。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有快速入门的技巧。

首先,一定是要立一个题目,项目。这点很重要。

比如,我们要用PLC做个水位显示和供水泵控制的小案例。

有了这个题目,我们才能去考虑怎么实现,最终实现了才有成就感,这要比单纯的看书强多了。

有了题目,我们就开始分析硬件搭配,列IO表,比如,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等等。

对照IO表,选择一个PLC,确定PLC的品牌和型号。

这期间需要用到2个重要的PLC资料。即PLC的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

操作手册可以帮你搭配硬件电路,了解PLC的存储,接线等内容。

编程手册可以帮你了解常用的指令,以及类似的例子。

编程手册一定不能从头读到尾,而是选择性的看具体的指令。比如液位控制中需要用到模拟量的处理,直接找对应的数据转换指令,对应看操作手册里面模拟量设置问题。

有了这些之后,就可以编写程序,测试内容了。

等PLC运行之后,完成你的控制要求,这时候就会小小的满足你的成就感了。

网友C:
#编程方法#PLC程序设计步骤及编程技巧

一、PLC程序设计基本步骤

1)根据控制要求,确定控制的操作方式(手动、自动、连续、单步等),应完成的动作(动作的顺序和动作条件),以及必须的保护和联锁;还要确定所有的控制参数,如转步时间、计数长度、模拟量的精度等。

      2)根据生产设备现场的需要,把所有的按钮、限位开关、接触器、指示灯等配置按照输入、输出分类;每一类型设备按顺序分配输入/输出地址,列出PLCI/O地址分配表。每一个输入信号占用一个输入地址,每一个输出地址驱动一个外部负载。

3)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应先绘制出控制流程图,参照流程图进行程序设计。可以用梯形图语言,也可以用助记符语言。

     4)对程序进行模拟调试、修改,直至满意为止。调试时可采用分段调试,并利用计算机或编程器进行监控。

     5)程序设计完成后,应进行在线统调。开始时先带上输出设备(如接触器、信号指示灯等),不带负载进行调试。调试正常后,再带上负载运行。全部调试完毕,交付试运行。如果运行正常,可将程序固化到EPROM中,以防程序丢失。

二、程序设计技巧

        1.梯形图应体现左重右轻上重下轻的原则

        2.尽量避免出现分支点梯形图

        3.将多层控制转化为多分支控制

        4.桥式电路无法进行直接编程

        5.避免输入对输出响应的滞后

楼主:
大家对于学习PLC有什么秘密的经验秘诀可以悄悄分享给我们哦!

网友D:
1、买一款小型PLC ,建议用三菱,或者台达、海为的。都比较好上手。一些名牌的PLC你可以买个二手的,稍便宜些。触摸屏可以看看昆仑通态,厦门维控等等。品牌的很贵。
2、电工工具(万用表,压线工具,异形线号管,钳子,镊子,等等,如果你现在工作中能借用工作单位的就更好了)
3、根据需要,买些小开关,继电器,接触器,开关电源等等。
4、然后上网下资料,学习,边看资料边做电路,编程,调试。
以上这些能力建立在你有计算机,有使用网络的能力,有会用百度搜索问题的能力,有进百度文库找学习资料的能力。要是以后做项目的话,CAD电气图纸要会画。

网友E:
这个活动太好了。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F:
#选型#PLC的选型设计技巧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3/707273_1.shtml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G:
来向老司机们学习。

网友H:
赞一个!学习来了!大家加油哦!

网友I:
#PLC之初体验#《我与Beckhoff的相识相知》

http://www.gongkong.com/gongkong2/technicalpaper/detail?id=153693&type=preview

如果对倍福PLC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讨论一下!

网友D:
分享一下学习PLC的方法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3/707449_1.shtml

网友J:
#操作使用流程#如何有效快速的学习一种PLC的操作

我觉得想要快速的学习PLC的相关使用流程,最实际的就是你要在了解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后,我们要多进行一些实际操作,本人在学习工控知识时,最大的感慨就是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啊,虽然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但是我还是想多多提倡,真的是实践是学习所有知识的最有效的途径!!!

网友K:
#应用设计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功能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功能(如图1)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A1)并自动触发(A2)、调节截波装置球隙(B1)并定時触发(B2)、调节雷电冲击电压(C1)并产生雷电冲击全波或截波(C2);上述操作均由人机互动完成。

二、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如图2。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硬件包括:冲击电压控制箱(位于本体现场)、人机互动工控机(位于控制室内)和光纤通讯(连接二者)。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接线图如图3—4。

三、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

1)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流程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流程(如图5):给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全波、截波;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A1)并自动触发(A2)、调节截波装置球隙(B1)并定時触发(B21);调节雷电冲击电压并产生雷电冲击全波(C1)(截波(C2))。

2)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简介如下: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参数设定人机界面,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调节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调节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如图6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运行人机界面,显示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显示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显示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显示电流值,显示试验次数等如图7

网友K:
#应用设计# 基于 PLC的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设计-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3/707498_1.shtml

网友L:
向老司机学习致敬!!!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学习PLC快速入门的技巧,纯手打。很多人都是拿来一本编...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向老司机学习致敬!!!

网友O:
今晚无事来说几句,抛砖引瓦。

PLC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到现场应用,要牵扯到从硬件到软件的方方面面,应该说把这个系统搞出来简单,但搞好了不容易,今就自己日常的使用维护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选型,PLC的选型不仅仅是价格的问题,也要考虑到厂里其他设备再用的PLC的型号品牌,以方便以后维护工作,减少配件的采购,尽可能的使用同一型号同一系列的产品,这对于以后的扩容、维修、更换卡件都是非常有用的。

选型时首先要根据生产工艺确定控制策略,统计远传点数,以选择PLC系统的型号及各卡件的配置和选型,同时也要考虑到系统今后的扩容可能性及通道损坏后的备用点数。这方面很多系统供应商做的不好,他们只考虑能够完成目标的最少配置,以节约构建成本,却不考虑使用方今后的维护和升级改造,最后导致系统的有好可用性较差。

厂里的一套PLC供应商没有考虑系统后续的扩容性,造成后续系统的改造扩容异常困难,扩容结果混乱不堪。

选型确定后就是具体的方案设计实施阶段,这个设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系统供应商只按照工艺流程的先后顺序,把各个现场点依次接入卡件的各通道,虽然从方案的实施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却缺少考虑了,工艺生产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问题,假如系统一卡件在使用中损坏,其接入此卡件的现场点数全部失灵是否会对工艺生产带来巨大的损失甚至发生安全事故出现极端危险状况。

厂里曾有一套生产控制系统,在系统组态中把两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控制点接入同一个卡件的中,运行中此卡件损坏,导致两个压力全部死数保持现象,引发工艺系统超压发生连锁停车,差点出现安全爆炸事故。由此可见,系统的集成组态过程不是把现场各点进行简单的分配,还要熟知工艺流程及安全思想,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卡件接入点的布线问题,很多PLC的实施中直接把现场来的信号线接入到卡件接线端子处,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省中间环节,省时省力,但对于卡件点数多的系统,这种做法会现场异常拥挤混乱不堪,因为现场仪表来的信号线缆普遍选用1.5的规格,对于狭窄的卡件接点端子处会现场的异常粗大,导致线缆拥挤放不下的现象。

卡件信号线缆规格过大,引起卡件处线缆异常拥挤

建议对于卡件点数多的系统,使用中间接点端子方式,卡件与中间断子之间的线缆使用排线方式,可以省去配线的繁琐,省时省力且不会出错,卡件处的线缆布局也会宽松简洁。

系统的操作显示硬件的配置要与使用方进行沟通,使用触摸屏还是联网进行操作,决定了通讯硬件的设计,对于较大型和有联网需求的使用方应该使用网络通讯方式进行显示,或硬件选型布局中预留网络通讯硬件,以方便后续的联网需求。

软件方面,通常要考虑下位机和上位机软件及组态的问题,下位机及PLC工作程序的软件在硬件选型后即已确定,上位机的操作软件选用什么品牌型号处系统供应商传统的使用习惯外要和用户方进行有效沟通,以方便使用方今后的维护和升级改造。

组态程序的编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够实现工艺需求的程序都可以,但作为工控人我们应该做到用最简洁的语言程序来实现目的要求,而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追求简洁应该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程序的编写无论是语句表、方块图还是逻辑图,其最好把注释标清楚,这样不但自己以后的查看程序方便快速,也给用户方提供了方便,很多很多系统供应方只做程序却缺少了必要的注释,不只是其他人看不懂,就是编写程序之人一段时间后,看到也如同天书一般,不知所然。

在PLC系统组态中,模拟量的编写要比开关数字量繁琐的多,模拟量里面的数据累积、定时清零及PID控制又是最繁麻烦的一部分,因此对于PLC学习者或初学者来说这一块搞懂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建议初学者可以自己设定一些工程目标,多加练习。

组态的编写,要多用功能块程序来实现不同的信号处理,再在主程序里面调用这样功能,这样主程序能够简单明了,各分程序功能也不会繁琐,对于程序的调试,运行维护及后续的增加点数都非常有益,切忌一股脑的把所有的程序语句都放在主程序里面,几百乃至上千句程序挤在一起,让调试维护人员崩溃。

操作界面的组态中,要尽可能的少用动画和刺眼的色调,很多编程人员喜欢使用各种颜色和动画制作流程图,感觉这样醒目和美观,实质上这样的设计对于操作人员眼睛是一个致命的伤害,长时间处于色彩明艳的动画界面上让人眼睛疲劳,造成操作人员眼睛伤害,组态的目的,只要把各参数醒目的显示出来即可。

厂里一套PLC系统的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的设置要简单明了,把主要的工艺设备布局完后,把次要的管线要弱化或者不画,把需要显示的数据及操作按钮布局在尽量与现场一致的流程图设备附近,这样操作人员就会非常及时的发现装置内各操作点的参数。

必要的维护手段

打印I\O配置表和参数表,把各回路各卡件接点的现场仪表编号贴到控制柜门的里面,对于PLC的运行维护及故障排除有非常便捷的作用,不用耗费大量的时间查找仪表线缆,也减少了误操作的失误。

多与工艺操作人员沟通,对于操作员反映的不合理的操作界面即功能实现要进行思考和修改,很多工控人员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操作人员反映的不合理问题不管不问,这种态度是不好的,PLC的目的是实现工艺生产,我们组态的目的是让系统更好的为生产服务。

最后说一说,PLC程序的密码问题,前一段时间在论坛中看到一些帖子说PLC程序加密了,目的是系统供应商以此手段收尾款或提供有偿维护服务,这个事情偶有一点看法。

为了防止用户方耍赖,必要的保护自己的手段是恰当的,比如这个收尾款而设置的组态及运行密码等,但当用户方把所有的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完成了,在设置密码等手段来承揽有偿服务就是耍流氓的性质了,这种手段对于自己业务的拓展非常不利,无疑自寻死路。

上当一次的教训会让这种手段没有市场,用户方在无奈的时候被宰,但其后续的工程你也别想在揽到,厂里曾经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操作界面蹦出密码,打电话给系统供应方,人家说这需要钞票,生产和仪表都不愿意掏这个冤枉钱,扯皮到厂里,领导一怒,自己采购PLC系统,自己做组态,废掉原有的系统,虽然当时多花了一些钱,但后续的设备系统招标中,这家再也没有机会来偶厂。

网友O:
图片无法上传。。。也没有附件功能啊。

网友P:
多看书,多向朋友学习,多方位扩展知识

楼主:
回复内容:给您点赞

引用 网友O:
今晚无事来说几句,抛砖引瓦。PLC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