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精简版里可以装wincc软件吗?

楼主(2017-03-01):
我想问一下,在win7精简版里可以装wincc软件吗?

网友A:
那要看精简了什么内容了,如果是我做的精简版,安装WinCC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wincc v7.3安装在win7上可以,应该没问题。

若是wincc v6.2亚洲版安装在win7中恐怕不行吧

你可以在虚拟机(vmware)搞个win7系统中安装试试,省的折腾自己用的电脑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