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替换求助

楼主(2017-03-01):
我们现在用三菱FX3U的PLC和 维纶通的十寸触摸屏

客户提出触摸屏 不显档次

经验少,请大家给推荐一个品牌

网友A:
普洛菲斯,西门子等都可以,只要客户肯出钱,这还害怕啥

网友B:
基恩士的屏,质量不错,价格也很高,客户要求改,只管报高价就是了

网友C:
触摸屏,建议使用瑞典北尔的。绝对能提升设备档次。我这有资料你可以先看看。QQ:49091208

网友D:
西门子还是可以的,比较上档次

楼主:
普洛菲斯的屏  和西门子相比 同配置 哪个贵些

网友E:
三菱的plc配三菱的触摸屏了

网友F:
上档次选用AB的15吋触摸屏,保证杠杠滴......

至于西门子那个低端产品就是垃圾,高端产品跟AB一比就是大众货品......

西门子是目前世界起火得最多的东西:例如上海磁悬浮就是西门子制造的经典起火设备,据说目前已经起火次数近600次

网友G:
西门子高端系列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