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万年历写入指令请教

楼主(2017-03-01):
各位师傅,台达ES2系列,看使用手册万年历写入指令很简单,但是执行过后系统时间没有变化,是还要其他设定吗?

LD         M10

TWRP   D20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2017-07-30):
你按我给的步骤写入plc就可以了,控制时间可以在PLC里设定或者使用触摸屏设定,希望能够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