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il软件问题

楼主(2017-03-01):
初次接触运动控制器,对一些软件的功能不是很了解。有没有高手能给我介绍一下,如果我用galil DMC4143运动控制器,想利用库函数进行二次开发,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除了编程的visual studio软件),我看galil有很多的软件,比如galil activex toolkit,galil tools,galilsuite等,不知道该装哪个?

网友A:
galil activex toolkit就不用装了,那个是galil极早期的产品,这个软件根本不支持dmc-4143的硬件

galiltools 可以装,它本身包括了一个调试界面和用于二次开发的库函数,可以支持win xp 和 win7。这个软件本对galil来说也算是早期产品了,已经不再更新了。

galilsuite 也可以装,它是一个调试软件,不包括用于二次开发的库函数。这个软件本对galil来说也算是早期产品了,已经不再更新了。

galil最新的调试软件叫做GDK,最新的开发库叫gclib,是目前还在更新的。如果您用到WIN10,还是安装这两个软件吧。

无论是galiltools、galilsuite还是GDK,都是收费软件,直接下载安装后,只开放部分功能,花钱买到密码之后,才会开放全部功能。

另外,对于GALIL的控制器产品来说,通讯协议完全是开放的。所以,只要有任何支持网口/串口通讯的函数或控件都可以直接用来开发,原厂的库函数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