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人机中的配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01):
台达DOP人机中的配方功能有什么作用?表示什么意思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的一点理解供参考。

   所谓配方可以理解为程序中几组工艺控制参数。

   比方说,食品厂生产面包。不同的面包工艺上需要的面粉、糖、油、鸡蛋、水、发酵时间、烘烤时间等各不相同。事先将各种面包所需要的这些参数的不同数值,作为配方编入到人机中,如同二维数据。当需要生产某种面包时,通过人机,就可以调用这种面包的这组配方作为参数,写入到一组存储器中,供生产控制程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