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配电箱——如何选购

楼主(2017-03-01):
家用配电箱——如何选购

配电箱的选购使用直接关系到生命财产安全,请慎重;

电,会烧坏电器,会危及生命,会导致火灾;

电,分电压、漏电、电流;

电压:电压不正常:会烧坏电器,甚至起火;

漏电:漏电会危及生命,导致火灾;

电流:电流超载,会导致火灾,烧毁家园、殃及生命;

用电的安全保护,即:电压、漏电、电流的有效保护,缺一不可;

电压保护:作用是保护电器在额定的工作电压内工作,保证电器功能、性能和寿命不受损、不埋下安全隐患、不被高电压烧坏、起火等;

漏电保护:作用是保护人身触电安全和漏电引发火灾;

电流保护:作用是控制电流不过载,不产生高温直接起火,保护电线设施不受损、老化、短路起火,杜绝电气火灾及隐患。

所以,选购使用配电箱一定要明智、慎重,只有电压、漏电、电流全面有效保护,才能真正确保用电安全。

重要提示:目前正在使用的家用配电箱一般无有效保护功能,甚至存在致命性的安全隐患;比方说:

1、目前配电箱用的漏电保护器,必须要定期每月按一次试验开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按,如果没有按,漏电能否保护都不知道,要命的是漏电保护器坏了、失灵了是没有任何征兆的,而且是继续供电,要是触电,只有死路一条,还有,就算是定期每月按一次试验开关正常,往后的29天保不齐怎么办;所以,漏电电死人经常发生,而通常都伴有“安装了漏电保护器怎么还会电死人呢”,“按试验开关能跳闸,人都电死了为什么就是不跳闸呢”等声音;

2、目前配电箱通常用空气开关做电流保护开关,实际测试显示,用空气开关做电流保护, 10A的空气开关在15A时都没有跳闸,直至电线高温破坏绝缘层短路,非常危险;所以,火灾事故约50%是电气火灾,而电气火灾发生处一般也都装有空气开关及漏电开关,耐人寻味;

3、一般都认为家用配电箱装了一些空气开关、漏电开关就万事大吉了,不然;当电压过高时,空气开关、漏电开关是不起电压保护作用的,反而还会烧坏漏电开关(漏电开关被过高电压烧坏后,无征兆,还会继续供电)等,埋下致命性的安全隐患;电网供电电压过高、过低、异常等是不能自主控制的,用电环境不是特别理想,配置使用电压保护器是很重要的。

因此,家用配电箱的核心就是要能有效确保用电安全,否则,就是无稽之谈。

家用配电箱能有效保护用电安全,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家用配电箱不能有效保护用电安全,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根据以上经验,选购使用家用配电箱必须能有效杜绝电气火灾,必须能有效避免漏电电人事故,必须能有效防止电压不稳烧坏电器,必须电压、漏电、电流全面安全保护,必须实用、安全、可靠、有效。

解析资料:如何安全用电之漏电、如何安全用电之电流、如何安全用电之电压;

解析视频:漏电保护测试视频、电流保护测试视频、电压保护测试视频、新型智能配电箱测试视频、漏电开关自测能跳闸并不代表漏电开关能安全使用。

家用配电箱的选购使用直接承载着生命财产安全,请一定要慎重。

漏电开关自测能跳闸并不代表漏电开关能安全使用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NTQ0NjQ2MA==.html

电流保护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MjM4NjkyNA==.html?spm=a2hzp.8244740.0.0&from=y1.7-1.2

烧坏电器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NzM5MTM5Mg==.html?spm=a2hzp.8253869.0.0&from=y1.7-2

网友A:
杞人忧天,漏电保护开关认为不能确认每天的保护,不妨再多花些钱两个漏电保护器串联。还不能确认干脆不要用电岂不是更安全?

楼主:
选用漏电保护器最重要的几点到底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用漏电保护器最重要的几点到底是什么

额定电流、动作电流和产品质量。

网友A:
对于一般家用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不过它可以是个有漏电保护功能等(如过电压保护)的多功能微型空气断路器(不赞成选择单独功能不含其它保护漏保开关),作为总电路用保护,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电压保护),保护要点是总电路电线线路额定电流过载、短路保护(以及过压保护),作用是保护总线线路电线,它和总电路电线线径匹配即可,漏电额定动作电流选择一般家用都是标配30mA的作为漏电保护防止单相相地(相线碰壳漏电短路)漏电而触电防护。质量只是不要买到伪造的假货都能保证(国产的就可以,并不需要进口的就一定质量好?)。

而各支路断路器选择就要考虑的比较周到的了,关系到输出电线的线径额定电流,用电器的计算额定电流。它是保证各支路线路在发生短路、过载故障的主要保护开关。发生火灾等各种事故罪魁祸首基本都是支路微型断路器选择不当以及线路配电施工质量造成的危险事故。

家用单相配电箱的输入输出要求:输入三端[相线(红色)、工作零线(淡蓝色或者相近的蓝色)、保护零线(黄/绿双拼色)]清晰、线色标准、线径合理。输出各支路开关标识明确。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大家没有看清楚

漏电开关自测能跳闸并不代表漏电开关能安全使用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NTQ0NjQ2MA==.html

家用配电箱是家庭中的主要基础设施之一,与建房子的地基同等重要,只有地基牢靠,建的房子才会安全;

同理,不管是智能家居还是高端昂贵的家用电器,如果没有可靠有效的配电设施来保证用电安全,就如同住在地基不牢靠的房子里面一样,毫无安全可言。

家用配电箱担负着用电安全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直接承载着生命财产安全。

重要提示:目前正在使用的家用配电箱一般无有效保护功能,甚至存在致命性的安全隐患;

家用配电箱必须具有的特性:

500V超强自身耐压

实时控制电压、漏电、电流

自身异常自动强制断电

可独立使用或加装到原配电箱前面、里面或组合使用,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无需担心用电安全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