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相关知识,你了解多少?

楼主(2017-03-01):
电力设备的不断完善,企业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发电厂和变电站中大多采用直流电源。为保护和控制电力系统,直流屏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可以为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提供电源,也可以为事故照明负荷提供电源。那对直流屏您又了解多少,欧瑞特电气给您一个详尽的回答,让您从什么是直流屏,直流屏有哪些作用以及如何使用直流屏等7个方面做一个详尽的解说。

1. 什么是直流屏

直流屏即提供稳定直流电源的设备,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控制、保护、管理、测量的新型直流系统,又称直流电源操作系统或智能免维护直流电源屏,其通用型号为HITILIN-GZDW。具体是由交配电单元、充电模块单元H220R10F、降压硅链单元H220J10F、直流馈电单元、配电监控单元、监控模块单元HPSM10X及绝缘监测HJU01单元组成。其中,监控主机采用单板结构(all in one),高度集成化,各个运行状态和参数均以汉字或者英文显示在设计简洁的大液晶触摸屏上,人机界面友好,非常符合用户习惯,同时具有微机中央信号、电池巡检、绝缘监察、接地选线、电池活化、硅链稳压等多重功能。直流屏系统具有“四遥”功能(遥控、遥调、遥测和遥信)和远程通讯接口,为远程检测和控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通过远程通讯接口可获取直流电源系统的具体运行参数,并加以修改或设定以满足电力系统无人值守变电站的要求,达到电力系统自动化。

2. 直流屏中整流模块的特点是什么?

三相交流输入首先经防雷处理和EMI滤波。可以有效吸收雷击残压和电网尖峰,保证电源模块后级电路的安全。
三相交流经整流和无源PFC后转换成高压直流电,经半桥PWM电路后转换为高频交流,再经高频变压器隔离降压后高频整流输出。
电源模块控制部分负责PWM信号产生及控制,保证输出稳定,同时对电源模块各部分进行保护,提供“四遥”接口。
电源模块监控模块参数设置、电源工作参数及状态的检测和显示、电源工作参数校准,完成电源和主监控器之间的通讯,实现四遥功能。
电源模块采用变频自然谐振软开关技术,使得电源转换效率大大提高,满载输出时效率最高可达95%。
采用无源PFC 技术,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
均流控制实现各模块并机时输出自主均流,使各模块并机工作时均分负载。
电源模块监控采用单片机控制,实现模块输出电压、电流采集;实现开关机、均浮充、输出电压、输出限流控制;实现电源参数设置和参数校准;通过RS485通讯口实现“四遥”功能。

3. 直流屏电源屏有哪些作用?

直流屏的作用就是将交流电变压-整流,成为直流电,并储存在蓄电池组中,另外还有直流配电输出。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力系统逐渐向着综合自动化、网络化集中管理以及电站或电厂无人值守的方向发展。而这种自动化系统对不安全隐患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流屏应用大量科学技术,选择高性能综合控制器对直流屏的每个运行环节进行监控;选择电池巡检单元以保证蓄电池(蓄电池可保证系统在断电情况下或是直流电源系统本身损坏而出现断电情况下正常运作)的电压正常,如有发现蓄电池恶化现象,可及时处理,这样就算在断电情况下,仍能向外及时提供直流电源,避免事故发生;对充电机的选择一般都是倾向于设计简单,良好的可靠性的电力专用高频开关电源模块。 如220V 65 Ah以上直流屏一般选用ATM230Z10电力专用高频开关电源模块,220V 65Ah以下大多选用ATM230Z05型电源模块;通讯系统,顾名思义起到快速及时得到信息的作用,因此可提供本地或远地报警功能,同时还能根据客户要求选配绝缘监测单元实现馈出支路的小电流绝缘监测。大量应用于中小型发电厂、水电站、各类变电站、配电所、通信部门、计算机房、宾馆、医院、矿井等均需要应急电源的地方,安全可靠,用途十分广泛。

4. 直流屏有哪些常见故障和好的解决办法?

直流屏常见故障有以下几点:

①针对各类变电站直流屏,若显示交流空开跳闸,但并没有动作。应当检查三处地方是否正确:a.接线是否正确可靠;b. 控制模块工作状态是否正确; c. 空开状态和接点是否正确。
②有人认为只要保证直流屏进线交流电的供应,就可以不用安装蓄电池,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蓄电池是变电站内最可靠的直流电源,在变电站交流失电的情况下,蓄电池会给UPS系统、继电保护设备、事故照明和监控装置等供电,以达到应急的效果。其次蓄电池作为可靠的备用电源,可以弥补电磁开关合闸时所需的直流电源,防止直流母线电压瞬间下降而影响继电保护设备的正常运行。
③ 合闸硅整流器或控制硅整流器失电:a.交流进线电源失电会产生合闸硅整流器、控制硅整流器、充电电源同时发出失电信号,电源恢复后即可消除;b. 直流输出端空气开关脱扣或硅整流器直流输出端快熔熔断更换同规格的快熔或合上空气开关,故障消除; c.如若交流电源缺相,直流输出电压只能达到额定值的60%-70%,用万用表测硅整流器输 入端三相电压即可,处理后便可恢复正常。

5. 直流屏都有哪些具体的技术参数?

三相交流输入电压:AC380±15℅V
输入电源频率:50HZ
控制输出额定电压:DC220V或DC110V
控制输出额定电流:DC20A –DC500A
最大充电电流:DC 0.1C10(C10为蓄电池十小时放电率)
浮充电压:DC 232V或DC116V
均充电压:DC 243V 或 DC 123V
额定绝缘电压:DC500V
稳压精度:≤ 0.2℅
稳流精度:≤±0.5%
控制母线纹波系数:≤0.1℅
限流精度:≤K0.2℅

使用条件

环境温度-15℃~ 45℃,日平均气温≤3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使用场所的污染等级≤3级。(有导电性污染, 或由于预期的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物变为导 电性的)
产品垂直安装的倾斜应≤5度
安装地点海拔≤2000米
设备应安装在无爆炸危险及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6. 智能直流屏的使用手册?

检查内部所有紧固件是否松动、确保电气元器件完好
安装就位后应可靠接地,将所有开关置于断开位置,并解除所有继电器动触点的紧固件。
按照设备图纸要求,检查输入交流电压是否符合设备电压要求,并检查输入电源引线,控制 回路及设备间所有联络线是否有误。
设备若经长途运输或长时间存放后,应先用500伏兆欧表 测量,直流母线对地绝缘电阻,一般绝缘电阻大于2兆欧均 属合格。测试前必须可靠短接或解除二极管,解除电池组与 外电路的连接线和直流母线绝缘监视装置的接地点等。测试 后应恢复原状。

7. 直流屏都有哪些日常维护方法?

运行监控人员应详细记录直流屏的运行情况,电流,电压等,有问题应及时处理
检查各信号灯是否正常运行
蓄电池组运行状态的检查并清理:a, 若有蓄电池漏液现象,应及时查找原因并处理,以免影响蓄电池的绝缘;b. 电池液面若远离上液面线,应及时补加蒸馏水;c. 充浮状态下,蓄电池是不发热的,若有发热现象应及时处理; d.检查蓄电池组的连接点,接触是否严密,有无氧化,并涂些凡士林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