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传动系统故障

楼主(2017-03-01):
我们厂里的传动系统,最近出现一个异常请教各位高手;

1.上午保养整个传动系统断电,上电后整个系统工作正常;

2.在19:24:28出现CPU1_PA/OB-BEGIN报警  出现Read和Wwite error I/O device:FC730 Addr:3022

请问

  device:FC730 Addr:3022是什么代号,是I/O地址吗?和硬件也对应不起来;

网友A:
对设备有影响吗?感觉在FC730里用了未定义的地址,变成错误,但是不一定影响设备运行,可能是厂家从其他地方拷的程序,有些没用地方懒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