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弹出画面的名称怎么修改?

楼主(2017-03-02):
上图的弹出式画面名称:AT5201 和AT5202这两行的名称如何修改?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弹出窗口名称,应该是静态文本自己写的,找到这幅画面直接改就行,如果是弹出窗口的名称,应该在最顶部上边框里面

网友A:
也有可能做了动态前缀+动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