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robtarget和wobjdata数据类型的含义

楼主(2017-03-02):
 CONST robtarget p20:=[[263.62,167.49,-186.68],[0.305589,0.215548,0.924861,-0.069189],[-1,-1,0,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谁帮忙解释一下这个robtarget数据的含义?

trans  rot  robconf  extax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wobjdata hezi:=[FALSE,TRUE,"",[[852.123,-399.709,627.382],0.999742,0.0159801,-0.0160087,-0.00228011]],[[0,0,0],[1,0,0,0]]];

这里面的robhold  ufprog ufmec  uframe和oframe分别代表是什么?

楼主:
请教大神来回答啊!!!!

网友A(2018-06-26):
学习了,赚分走人

网友B:
CONST   常量, robtarget  机器人于外轴的速度数据 , trans  计算坐标。

网友C:
赚点积分不易啊

网友D:
要下载 积分够了

网友E(2018-08-16):
 CONST robtarget p20:=[[263.62,167.49,-186.68],[0.305589,0.215548,0.924861,-0.069189],[-1,-1,0,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代表常量,PERS代表变量;robtarget机器人目标点;trans 工具所在的空间坐标(x,y,z);rot代表工具的姿态用的是四元数表示(q1,q2,q3,q4),robconf这个不好解释; extax代表外部轴数据9E+09说明无外部轴。

网友F:
手册解释很清楚。网上有

网友G(2018-10-27):
关键是这个姿态如何理解,在示教复杂位置处的点时,是否可以通过修改位置数据值来达到示教的目的

网友H(2019-02-11):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嘿嘿

网友I(2019-09-27):
哪里有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J:
robot hold 规定实际程序任务中的机械臂是否正夹持着工件

user frame programmed   规定是否使用固定的用户坐标系:

user frame mechanical unit   用于协调机械臂移动的机械单元。仅在可移动的用户坐标系中进行规定

user frame

用户坐标系,即当前工作面或固定装置的位置(参见下图):

• 坐标系原点的位置(x、y和z),以mm计。

• 坐标系的旋转,表示为一个四元数(q1、q2、q3和q4)。

如果机械臂正夹持着工具,则在世界坐标系中定义用户坐标系(如果使用固定工具,

则在腕坐标系中定义)。

对于可移动的用户坐标系(ufprog为FALSE),由本系统对用户坐标系进行持续定

义。

网友K(2019-11-12):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L(2020-09-28):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L: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