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850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2):
2080-LC50-24QWB的PLC在编程时候新建了个,它PLC版本是2.0,我没注意看下载了10.0的版本程序进去,然后PLC就坏了,FAULT灯一直闪烁,USB和以太网都连不上电脑,没法修复了。求助大神指导。如何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如何清空PLC内部程序

网友A(2018-02-12):
您好:

我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FAULT 和MS灯闪,USB和以太网均无法连接电脑。

如果您的问题已解决,麻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2019-04-08):
你好,我是一名大四学生在做毕设遇到了您之前遇到的问题

2080-LC50-24QWB的PLC在编程时候新建了个,它PLC版本是2.0,我没注意看下载了10.0的版本程序进去,然后PLC就坏了,FAULT灯一直闪烁,USB和以太网都连不上电脑,没法修复了。求助大神指导。如何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如何清空PLC内部程序  。

就这一个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可以邮箱联系一下我吗?654105881@qq.com

网友B(2020-01-09):
留下联系方式

已经刷成砖头了。刷机有风险,切勿USB,宁愿232,最好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