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PLC的选型设计技巧

楼主(2017-03-02):
PLC选型要注意一;数字量型PLC的输出类型分为:继电器和晶体管,晶闸管三种类型。

1 继电器输出:

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 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 晶闸管输出:

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 晶体管输出:

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当频率为10次/min以下时,既可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也可采用PLC输出驱动达林顿三极管(5—10A),再驱动负载,可大大减小。

继电器 优点:交流及直流负载都可以驱动;负载额定电流大;

缺点:动作频率不能太高,同时继电器是有寿命的,一般100万次;

晶体管 优点:动作频率可以达到几百KHZ,无触点,因此不存在机械寿命的说法;

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一般DC30V以下),电流比较小;

双向可控硅(晶闸管输出):只能接交流的负载,动作频率比较高,寿命长,但负载的额定电流也比较小

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而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如果用继电器去控制定位伺服或是步进的话就还要加定位模块,经济上不划算。而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伺服等。就这么回事。 依据生产工艺要求,各种指示灯、变频器/数字直流调速器的启动停止应采用晶体管输出,它适应于高频动作,并且响应时间短;如果PLC 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 次以下,应首选继电器输出,采用这种方法,输出电路的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 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5. 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

6. 晶体管输出的价格稍贵一点.

PLC选型注意二:CPU和PLC的容量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

这个和你的程序有关系,如果你的程序不是很复杂,只是开关量输入和输出,对PLC的CPU的要求不是很高,一般的小型PLC就可以满足,在选型的时候不用考虑太多,如果你的程序里涉及到了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还可能用的PID等运算,这个时候建议你选择PLC的容量和CUP的运算速度。

这个和你的控制方式有关系,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过程控制,不涉及到运动控制,不用考虑PLC的运算速度,如果你的控制方式有运动控制,这个时候你需要考虑PLC的CPU的运算速度!

我们不要总是埋头工作,偶尔也要抬头看看世界。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A: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plc可谓五花八门,门门精通是件不太现实的事情,不妨静下心来,从在用设备上备份下一种大众型plc的程序慢慢消化,依据编程手册等资料理解每句程序如何编制的,实现的功能是什么,慢慢的你就会认识到各种plc的语句有诸多相同之处

网友B:
门门精通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所说的不是好事儿。熟能生巧。慢慢琢磨,每件事情都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