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三菱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7-03-02):
这段时间看看PLC,不知道信捷PLC 与三菱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2018-03-03):
具体怎么说那,选用一个PLC先看你要用到的功能,其次选择一定价格,品质的就对了

网友B:
三菱功能更强,使用资料及案例更多,价格比信捷稍高,

信捷性价比高,资料及案例少,有其特点,比如脉冲输出路数更多,机型选择更多

网友C(2020-02-16):
三菱PLC做开关量控制,模拟了控制,网上教程较多,信捷PLC做脉冲运动控制指令教多,还有开关量控制,这两款都有各指定长处,要看你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