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PA曲线不光滑

楼主(2017-03-02):
刘工,我手上现在有两个控制器分别是30012和4020。用同一个程序在这两个控制上运行控制音圈电机正弦运动(程序原理是圆弧插补),当用30012控制时,从galiltool软件采集到的_RPA曲线(_RPA Axis A reference position (counts))很光滑;当用4020控制时,采集到_RPA曲线会有波动,如图所示(选取了其中一小段)

网友A:
客人否看一下您使用的程序和galiltools软件采集曲线时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人否看一下您使用的程序和galiltools软件采集...

程序如下:

#SinWv

BR1

SHA

VS25000

r=300

I=100000

v=-40

VA16414000

VD16414000

WT8000

KP38

KD135

KI0

TM125

DM TIME[1500],TDA[1500]

RA TIME[],TDA[]

RD TIME,_TDA

RC1

IP1

AMA

A=0

VMAN

CR r,v,90

CR r,0,360

VE

BGS

#LOOA

A=A+1

CR r,0,360

VE

#LA

JP#LA,_LM<15

JP#LOOA,A<I

EN

软件设置如下:

  1. 放大之前

  2. 局部放大

    这个应该个控制的电机没有关系吧,我是用的两个控制器分别控制的两个同型号的音圈电机。

网友A:
您采集_RPA的数据,和电机没有关系,甚至和有没有电机都没有关系,只与控制和采集数据的设置有关。

程序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振幅300正弦曲线,频率二点几赫兹,对于一个纯粹数字的系统来说,肯定不会有多平滑,而看上去平滑不平滑,则取决于看得有多细致。

图片,这个基本看不到任何设置信息了,您方不方便给个清晰一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采集_RPA的数据,和电机没有关系,甚至和有没有电机...

网友A:
您确定在同样的设置下(19.875counts/div、0.859833 ms)下,dmc-30012的曲线会比dmc-4020的曲线更平滑么?如果参数设置相同(VS、VA、VD、IT、TM等等)相同的话,GALIL出来的数据应该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确定在同样的设置下(19.875counts/div...

我最开始上传的那张图片 是从galiltool采集到的正个正弦波(4020) 然后在execl中取了一段出来。同样用30012采集的就没有图中哪种波动

网友A:
我看您的程序中,在用数组采集TD的数据,或者您在程序中也采集RP的数据。然后把数据导入EXCEL。同时用EXCEL做一组标准的正弦数据(取整),然后对比曲线?

楼主:
不是的,数组的数据我没保存的。难道是控制器编码那一块出问题了?

网友A:
数组的数据我没保存的

我看到您的程序中有这么几行,这是在采集TDA的数据。

DM TIME[1500],TDA[1500]

RA TIME[],TDA[]

RD TIME,_TDA

RC1

也可以这样采集_RPA的数据,可以比GALILTOOLS采集的更细致(但总数据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