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三相380变频器改单相220实验

楼主(2017-03-02):
AB三相380变频器改单相220实验

  处于好奇拆了几个AB变频器,型号22B-D4P0N104;1.5KW。用在单相220V市电上报错F04故障。于是想了2个方案:1、提高供电电压;2、屏蔽掉电压检测电路。

  第2个方案比较麻烦,需要分析电路结构和相关芯片的作用,以后有时间再做。。。

  下面是按照第一个方案的做法,把变频器的整流部分稍微改一下,利用倍压整流原理提高了工作电压,方法简单,只切断一根PCB板的连接部分,焊接一根导线,一共2个焊点。改完后,用该变频器带一个教学用的三相380V异步电动机,分别用三角型和星型连接运行了一天,工作稳定。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做简单试验、教学使用。

  又找了个4KW的电机,三角连接,用该变频器(接单相220伏)运行了6个小时,电流在5.2A左右。改后的变频器工作稳定。因没有负载设备,只是电动机是空载运行。

这款型号22B-D4P0N104;1.5KW改后,用在单相220V市电使用试验:用一台额定125公斤的3相400伏的电葫芦接改后的变频器,吊装200公斤的砝码改后的变频器工作正常。

改后用220伏单相市电给7.5kW变频器供电,控制ARO自动焊钳,开合正常。

网友A:
思路非常好,倍压电路能提高电压,但是由于是220V代替380V,倍压电流又受到倍压电路的影响,输出功率相对来说要降低使用,建议做一个长期负载试验来验证。非常羡慕你做试验的小电机(可爱)。

楼主:
后来改了一台7.5KW的AB变频器单相220V运行,用4KW的电机,也是空载运行。。。

关键是我这边现在没有负载设备来验证。以后找负载设备运行再把试验情况来报告。

小电机是:教学实验用的那种。

网友B:
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嘛,厉害的

网友C:
带负载不行的,原来是三相全桥整流,现在你搞成了单相半波整流,直流总线脉动非常大,电解电容纹波电流太大了,吃不消,发热会较高,寿命会很快衰减。整流二极管流过的尖峰电流也大大增加,冲击大,发热快。

空载测试下,搞下教学实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才3个人回复的帖子居然加精:中国工控网没落了

网友E: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不错,实践中怎么样,期待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不错,实践中怎么样,期待结果

网友G:
用380/220变压器接入220V电压,接入380V单相电,在参数里将缺相报警取消行不行?

网友H:
很有创意,可以在前面加个变压器提高电压。

网友I:
楼主思路不错,实践中怎么样,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负载不行的,原来是三相全桥整流,现在你搞成了单相半波...

  我这边现在没有负载设备做验证,只好用1.5KW的变频器接一个4KW的电动机空载运行,电流5安多。因为是空载运行,所以改后的变频器没有感觉发热。我还改了一台7.5KW的,把散热风扇断开,还是空载带着这个4KW的电机运行,变频器因为没有散热风扇,有一些热,但是运行了一天,没有问题。另外;这种改法是:单相全波倍压整流。目前一直运行,等有时间找负载设备再来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380/220变压器接入220V电压,接入380V单...

我用的是:AB变频器,型号22B-D4P0N104;1.5KW。我在实验的时候是接过你说的:380V单相电,也就是将380v的两相分别接在变频器的:L1和L2上。变频器没有报:缺相故障。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也许我用的这款变频器生产日期比较早?如果不改整流部分,接单相220V,变频器会抱:电压低故障。

网友J:
有想法又有行动,非常好。

网友K:
点个赞,学习的榜样。改个试试看

网友L:
关键是有实验条件才行!

网友M:
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N(2017-05-14):
电梯门机变频器就是把220V电源变成三相直流电供给门机电机使用

网友O:
楼主很厉害,很有自主创新能力,值得学习!

网友P(2017-06-22):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都怎么做。

网友Q: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共享,非常感谢

网友R:
楼主的话图功夫厉害,支持

网友S:
楼主胆子真大 ,这样也行?真会玩。学习了

网友T(2017-07-24):
引用 网友C:
带负载不行的,原来是三相全桥整流,现在你搞成了单相半波...

网友U:
正好目前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V:
输出最高电压能到380V,表示怀疑。

网友W:
噪声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X:
等待测试结果,感觉带负载的时候会不会像上面说的发热

网友Y:
非常厉害,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D(2017-09-07):
这个,有钱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

网友Z:
谢谢楼主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AA:
从滤波电容中间解出来一根线,串联延时继电器,接220的一端。把RST短接220的另一端,实现软启动。

网友AB:
可以胆子真大

网友AC:
感谢分享辛苦了值得学习

网友AD(2017-10-07):
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嘛,

网友AE(2017-11-30):
动手能力强.真会玩。学习了

网友AF:
加负载试试看啊,很羡慕楼主

网友AG:
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Z:
谢谢楼主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A:
从滤波电容中间解出来一根线,串联延时继电器,接220的...

网友AI(2018-01-01):
楼主很厉害,很有自主创新能力,值得学习

网友AJ:
工控新人来学习

网友AK:
值得信赖。不错哦,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AJ:
分析与动手能力都很强,赞一个!

网友AL(2018-02-07):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AM:
很有想法的工控狂人!重度强迫症

网友AN:
牛逼老,除了一些元器件可能吃不消,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O(2018-03-18):
都是牛人啊z

网友AP:
其他的变频器也能改吗?

网友AQ(2018-05-03):
学习一下,不过基本用不到这样的更改方式

网友AR:
学习哈进步再学习

网友AS: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AT: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啊 做实验的电机改造的非常棒 方便啊

网友AU(2018-07-21):
哈哈哈  进来学习一下  大家都懂得

楼主(2017-03-02):

  处于好奇拆了几个AB变频器,型号22B-D4P0N104;1.5KW。用在单相220V市电上报错F04故障。于是想了2个方案:1、提高供电电压;2、屏蔽掉电压检测电路。

  第2个方案比较麻烦,需要分析电路结构和相关芯片的作用,以后有时间再做。。。

  下面是按照第一个方案的做法,把变频器的整流部分稍微改一下,利用倍压整流原理提高了工作电压,方法简单,只切断一根PCB板的连接部分,焊接一根导线,一共2个焊点。改完后,用该变频器带一个教学用的三相380V异步电动机,分别用三角型和星型连接运行了一天,工作稳定。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做简单试验、教学使用。

  又找了个4KW的电机,三角连接,用该变频器(接单相220伏)运行了6个小时,电流在5.2A左右。改后的变频器工作稳定。因没有负载设备,只是电动机是空载运行。

这款型号22B-D4P0N104;1.5KW改后,用在单相220V市电使用试验:用一台额定125公斤的3相400伏的电葫芦接改后的变频器,吊装200公斤的砝码改后的变频器工作正常。

改后用220伏单相市电给7.5kW变频器供电,控制ARO自动焊钳,开合正常。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2018-08-04):
学习一下顶一下,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V:
思路非常好,倍压电路能提高电压

网友AW: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有经验有知识才能走得远

网友AX:
什么好东西看看学学...

网友AY(2018-09-14):
赞一个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AZ(2018-10-20):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W: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的人才   很佩服

网友BA(2019-01-10):
很有创意。

网友BB:
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22所以有这方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BC:
已下载,感谢讲解,感谢

网友BD(2019-02-17):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E(2019-05-06):
还没炸电容吗,胆子真大。错误示范

网友BE:
380的改220的把缺相和低压保护关闭,选大一个型号的就能用了。

网友BF(2021-09-17):
感谢高工分享,学习了

网友BG(2022-09-05):
上世纪末就有单相变频器出售,20多年了怎么还有人热衷于“改”?

小功率变频器(包括伺服驱动器)有单相供电的功能,直接使用就行,用在4KW以下三相异步电动机,将电机改为三角形(4KW以下电机是星接)接法,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