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robotware6.03的版本的机器人系统里里添加QQSC651板

楼主(2017-03-03):
请教如何在robotware 6.03的版本的机器人系统里里添加QQSC651板

楼主:
请求大神指导啊。一般教程里只讲了5.15版本的。

网友A:
这个设置方式不同,记得下拉菜单。

网友B:
在DeviceNet device添加

网友C(2018-01-18):
按照下图图示惊醒操作就好了,注意两处红色标识部分

网友D(2018-12-10):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