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的电机总是烧后轴承

楼主(2017-03-03):
电机后轴承的温度为什么总是会比前轴承的温度高,而且一连烧了2个轴承X2台电机

楼主(2021-07-04):
问题找到了,后轴承为定位轴承,水泵的轴转动起来有负载以后就会对电机轴径向施加力,造成后定位轴承发热烧坏,更换新的水泵后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后轴承为定位轴承,水泵的轴转动起来有负载以后就会对电机轴径向施加力,造成后定位轴承发热烧坏,更换新的水泵后就正常了。...



你的水泵应该是轴流泵或者混流泵,如果是普通离心泵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2022-08-27):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问题找到了,后轴承为定位轴承,水泵的轴转动起来有负载以后就会对电机轴径向施加力,造成后定位轴承发热烧坏,更换新的水泵后就正常了。...】进行回复:        -----------------------------------------------------------------你的水泵应该是轴流泵或者混流泵,如果是普通离心泵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是高压穿水用的多级泵

楼主(2025-06-09):
这水泵为高压多级串级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