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ley驱动器的使用

楼主(2017-03-0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手头有一个copley的ACJ-055-18-R的驱动器,这个驱动器是怎么驱动电机的啊?是直接设置CME 2就可以使电机转吗?难道不用把电机的程序下载到DSP里面吗?之前我做的都是用CCS下载程序到DSP里面来驱动电机,现在这个弄得有点晕,希望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2017-11-02):
直接在CME 2软件里面设置好,是可以控制电机maxon旋转的。

网友B(2018-04-08):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ME 2软件里面设置好,是可以控制电机maxo...

有没有详细教程呀,我要用ACJ-055-18-R控制直线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在CME 2软件里面设...

QQ74174042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