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保证最简单的轴配置数据

楼主(2017-03-04):
在示教目标点的时候,这个点的XYZ坐标是一定的,但是我想要求从机械原点到这个目标点的轴配置是最简单的,也就是说到这个点的轴转动的角度是最少的,请问如何做,能直接修改轴配置数据吗?

楼主:
始终没有搞明白robtarget数据的含义,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同样是重要的显示设备,提手机、电视,就不能不说显示器。目前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B(2017-11-19):
这个估计只有你自己慢慢试了,一点一点的改变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