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判别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楼主(2017-03-04):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现给出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缆电线电缆断点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数字万用表

  一.数字万用表概述

  数字万用表是三位半液晶显示小型数字万用表。它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和交、直流电流,电阻、电容、三极管β值、二极管导通电压和电路短接等,由一个旋转波段开关改变测量的功能和量程,共有30档。

  本万用表最大显示值为±1999,可自动显示“0”和极性,过载时显示“1”或“-1”,电池电压过低时,显示“←”标志,短路检查用蜂鸣器。

  二.数字万用表技术特性

  1.测量范围

  ⑴交、直流电压(交流频率为45Hz~500Hz);量程分别为200mV、2V、20V和1000五档,直流精度为±(读数的0.8% 2个字)以下,交流精度为±(读数的1% 5个字);输入阻抗,直流档为10MΩ,交流档为10MΩ、100PF。

  ⑵交、直流电流

  量程分别为200μA、2mA、200mA和10A五档,直流精度为±(读数的1.2% 2个字),交流精度为±(读数的2.0% 5个字),最大电压负荷为250mV(交流有效值)。

  ⑶电阻:

  量程分别为:200Ω、2kΩ、200kΩ、20MΩ和20MΩ六档。精度为±(读数的2.0% 3个字)。

  ⑷二极管导通电压:

  量程为0~1.5V,测试电流为1mA±0.5 mA。

  ⑸三极管β值检测:

  测试条件为:VCE=2.8V,IB=10μA。

  ⑹短路检测:

  测试电路电阻<20Ω±10Ω

  2.采样时间:T S=0.4S。

  三.面板及操作说明

  1. 显示器

  三位半数字液晶显示屏

  2. 电源开关

  按下,则接通电源,不用时应随手关断。

  3. 电容测量插座

  测量电容时,将电容引脚插入插座中。

  4. 功能量程开关

  选择不同的测量功能和量程。

  5. 10A电流插孔(不能测量大于10A电流)

  当测量大于200mA、小于10A的交、直流电流时,红表笔应插入此10A电流插孔。

  6. 电流插孔

  当测量小于200mA的交、直流电流时,红表笔应插入此电流插孔。

  7. V/Ω插孔

  当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导通电压和短路检测时,红表笔应插入此V/Ω插孔。

  8. 接地公共端“COM”插孔黑表笔始终插入此接地插孔中。

  9. β值测试插座

  将被测三极管的集电极、基极和发射极分别插入“C”、“B”、“E”插孔内,注意区分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

  四.使用方法

  1. 准备

  按下电源开关,观察液晶显示是否正常,有否电池缺电标志出现,若有则要先更换电池。

  2.数字万用表 使用

  (1)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根据测量电流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流测量量程和红表笔的插入孔,测量直流时,红表笔接触电压高一端,黑表笔接触电压低的一端,正向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万用表,再从黑表笔流出,当要测量的电流大小不清楚的时候,先用最大的量程来测量,然后再逐渐减小量程来精确测量。

  (2)数字万用表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

  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中,根据电压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压测量量程,黑表笔接触电路“地”端,红表笔接触电路中待测点。特别要注意,数字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的频率很低(45~500Hz),中高频率信号的电压幅度应采用交流毫伏表来测量。

  (3) 数字万用表电阻的测量

  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中,根据电阻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阻测量量程,红、黑两表笔分别接触电阻两端,观察读数即可。特别是,测量在路电阻时(在电路板上的电阻),应先把电路的电源关断,以免引起读数抖动。禁止用电阻档测量电流或电压(特别是交流220V电压),否则容易损坏万用表。另外,利用电阻档还可以定性判断电容的好坏。先将电容两极短路(用一支表笔同时接触两极,使电容放电),然后将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接触电容的两个极,观察显示的电阻读数。若一开始时显示的电阻读数很小(相当于短路),然后电容开始充电,显示的电阻读数逐渐增大,最后显示的电阻读数变为“1”(相当于开路),则说明该电容是好的。若按上述步骤操作,显示的电阻读数始终不变,则说明该电容已损坏(开路或短路)。特别注意的是,测量时要根电容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电阻量程,例如47μF用200k档,而4.7μF则要用2M档等等。

  (4)数字万用表 二极管导通电压检测

  在这一档位,红表笔接万用表内部正电源,黑表笔接万用表内部负电源。两表笔与二极管的接法如图1所示。若按图1(a)接法测量,则被测二极管正向导通,万用表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单位是mV。通常好的硅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应为500mV~800mV,好的锗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应为200mV~300mV。假若显示“000”,则说明二极管击穿短路,假若显示“1”,则说明二极管正向不通。若按图1(b)接法测量,应显示“1”,说明该二极管反向截止,若显示“000”或其它值,则说明二极管已反向击穿。此档也可以用来判断三极管的好坏以及管脚的识别。测量时,先将一支表笔接在某一认定的管脚上,另外一支表笔则先后接到其余两个管脚上,如果这样测得两次均导通或均不导通,然后对换两支表笔再测,两次均不导通或均导通,则可以确定该三极管是好的,而且可以确定该认定的管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若是用红表笔接在基极,黑表笔分别接在另外两极均导通,则说明该三极管是NPN型,反之,则为PNP型。最后比较两个PN结正向导通电压的大小,读数较大的是be结,读数较小的是bc结,由此集电极和发射极都识别出来了。

  (5) 三极管值β测试

  首先要确定待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然后将其管脚正确地插入对应类型的测试插座中,功能量程开关转到β档,即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β值,若显示“000”,则说明三极管已坏。

  (6) 短路检测

  将功能、量程开关转到“•)))”位置,两表笔分别测试点,若有短路,则蜂鸣器会响。

  五.注意事项

  1. 注意正确选择量程及红表笔插孔。对未知量进行测 量时,应首先把量程调到最大,然后从大向小调,直到合适为此。若显示“1”,表示过截,应加大量程。

  2. 不测量时,应随手关断电源。

  3. 改变量程时,表笔应与被测点断开。

  4. 测量电流时,切忌过载。

  5. 不允许用电阻档和电流档测电压。

网友A:
有空试试看,以前是整条线换的。

网友B:
呵呵。。。

用这个方法寻找断点,没试过,也根本就没法试啊,因为电缆的铺设和走向不会是孤零零的一根的,要走穿线盒、地沟、槽盒里面不仅线缆众多,而且还有埋地的,为了一根线刨地沟、拆槽盒,埋地沟,除非啊,人多的没事干,钱多的没处花,找一根线缆这工程量比放一根线缆还大,耗费还多。

一般仪表线缆的断点都在现场接线处附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场线缆不够时有增加了一块,接点处绝缘时间长了损坏,而造成断路、松动、对地等故障。处理时就在现场仪表附近的穿线管里找一段,如果没有找到就直接放新线了,如果为了一根线缆要把现场复杂的槽盒、地沟全部启开,除非你自己干,你找别人帮忙,不问候你家人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