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调试要多久时间

楼主(2017-03-04):
输送机定位产品,机械手抓取码垛,公司第一次做这个项目,出去调试大概要几次,要多久?请教有经验人问下?!

网友A:
这得看设备的成熟度和出厂检验的程度了,另外就是是否出厂时已经均符合现场技术参数的要求,如果都满足了的话,调试会稍微快一些,如果出厂试验都没做好的话九不好说了。

网友B:
大概一个星期能够交付使用吧,看你的熟悉程序了!

网友C:
这个就要你的技术了,有的人一个星期就可以搞定,有的人一个月都解决不了

网友D:
我用机器人做压铸机的喷雾取件,2天安装调试3套!

网友E:
这个就要你的技术了,有的人一个星期就可以搞定,有的人一个月都解决不了,有些人时间再长干脆解决不了

网友D:
机械手调试就看你的技术:熟练技术如果工程简单,一天搞定,复杂的例如车身焊接、汽车喷涂油漆之类,一个月也是有的

网友F:
要看现场条件,还有技术的熟练程度了。

网友G:
这说不准的,有很多因素的,比如现场条件,个人技术,产品质量等等,应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H:
现场条件,还有技术的熟练程度

网友I:
技术的熟练程度111

网友J:
技术,现场,都有关系。

网友K:
第一次做一般一周左右吧,提前做好准备可以更快些。

网友D:
客户那边不能顺利做事的话,一个月也不奇怪

网友L:
恩,是的,一般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了。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设备的成熟度和出厂检验的程度了,另外就是是否出厂...

网友M:
机器人方面的话就看机器人的功能方面了。如果集成了就简单了。

网友N:
个人能力问题,还要看对方要求高不高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用机器人做压铸机的喷雾取件,2天安装调试3套!

你做抓取压铸件机器人,用什么机器人,我这里也有抓取铸件机器人项目想做,请你联系我13345775777

网友P:
这个要看调试者的能力,还有现场的情况而定,如客户的要求啊,产品的工艺等!

网友Q:
现在有集成的工控板可用,不用自己去写了

网友R:
这个情况的话最快一个星期,多则好一两个月吧。

网友S:
机器人方面的话就看机器人的功能方面了

网友T:
如果自己做机器人本体估计得要年把,集成外面成熟的机械手个把星期差不多了

网友U:
要看调试者的技术,客户的要求,产品的工艺等!

网友V: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设备的成熟度和出厂检验的程度了,另外就是是否出厂...

网友W(2017-04-24):
1.看设备的成熟度和出厂检验的程度

2.看调试者的技术,客户的要求,产品的工艺

3.技术的熟练程度

网友X:
看您的技术水平啦,还要一点运气奥

网友Y:
与机械本体结构、控制器 熟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Z(2017-07-01):
一个月差不多了>...........

网友AA(2017-08-16):
一个星期左右,,

网友AB(2017-11-22):
abb机器人故障分析

网友AC:
看熟悉程度吧www.tymaduoji.com

网友AD:
机械手调试就看你的技术:熟练技术如果工程简单,一天搞定,复杂的例如车身焊接、汽车喷涂油漆之类,一个月也是有的啊!

网友AE(2018-02-11):
我们公司调试 纯粹的调试 其他一概不动手 一台 1.5 陪产 2000 人/天

网友AF: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