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电机噪音故障来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7-03-04):
一、油泵噪声振动

 故障产生的原因:

1、油泵电动机安装不同心。

2、连轴器松动。

3、油泵内部故障。

4、油位过低,从滤油网或接头连接处吸入空气到油液内。

5、从电动机使动轴处吸入空气。

6、油污堵塞滤油网。

7、回油管松动吸入空气或油管在油面上,混入空气到油液中。

 排除方法:

1、同心度应调至0.1MM以内。

2、修正连轴器。

3、修理或更换油泵。

4、 增加油量在滤油纲和接头位置400mm以上。

5、更换转动轴密封圈。

6、清洗滤油网,过滤油液。

7、清洗滤油网,过滤油液。

8、锁紧回油管路,将回油管加长伸入到油面之下。

 二、电机噪音

 故障产生的原因:

1、电动机轴承损坏。

2、电动机线圈绕组故障。

3、电动机接线错误,系统压力上升时,噪音增大。

 排除方法:

1、更换连接轴承。

2、更换或修理电动机。

3、重新参照接线图接线。

 三、总压阀噪音(溢流阀)

1、溢流阀的先导阀前腔内存有空气。

2、溢流阀主阀心上阻尼孔被油污物堵塞。3、 先导阀与阀座配合拉伤不密合。

4、弹簧变形或装错。

5、遥控口油流量过大。

6、液压油泵油粘度过低或过高。

7、与回路中元件产生共振。

 排除方法:

1、加强密封,反复升降调试压力几次排气。

2、清洗阀体,使阻尼孔通畅。

3、修理或更换。

4、检修和更换弹簧。

5、减少遥控口流理。

6、更换油液。

7、其它元件压力设定不能与溢流阀压力设定值相近。

 四、液压油缸噪音

   (1)油液中混有空气或液压缸中空气未完全排尽,在高压作用下产生气穴现象而引发较大噪声。此时,须及时排尽空气。

(2)缸头油封过紧或活塞杆弯曲,在运动过程中也会因别劲而产生噪声。此时,须及时更换油封或校直活塞杆。

 五、管路噪声。

 管路噪音通常都是因为液压管路死弯过多或固定卡套松脱所造成。因此,在液压管路部线上要尽量避免死弯,及时检查卡套

 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