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发生焖车故障

楼主(2017-03-04):
  首先,在日常作业中勤检查油箱缺不缺油?使用的油中有没有水分?还有使用的燃油是不是按照规定要求购买的?是不是与发动机型号相匹配的?

  如果在做好了以上一点以后,出现了发动机自动熄火现象那么我们可以首先检查发动机燃油泵的驱动轴有没有断裂?再检查发动机怠速弹簧装配,检查输油管道以及气门传动杆等等。

  一般出现挖掘机憋车故障现象,都是由于挖掘机液压泵的功率大于了发动机的功率,所以才导致出现挖掘机憋车甚至熄火的现象。因此在故障发生后,就要首先检查挖掘机液压泵的功率和发动机的功率是不是匹配。检查的方法可以是将挖掘机液压泵的功率调小一点,然后看看挖掘机工作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还是不正常,那就说明不是液压泵的问题,就要检查发动机了,一般主要是坚持检查发动机的供油系统,看供油管路是不是有阻塞,或者是滤芯有没有变脏,液压油滤网有没有被脏东西给阻塞等等。

  故障发生后,第一检查挖掘机发动机低压油路供油是否正常?

  1、拆下一缸高压油管,启动发动机,油管却不喷油,判定故障在喷油泵。

  2、打开点火开关,拆下喷油泵断油阀连接线试火,火花正常。

  3、拆下断油阀并使其搭铁,接好连线后断油阀柱塞无反应,说明断油阀内部线圈断路或短路。

  4、更换断油阀,发动机即能顺利启动,且运转情况一切正常。

  故障出现时机油压力、水温及其他仪表反映均正常,熄火后立即摇转曲轴也转动自如。为此,从故障现象看既不是因某部位配合间隙不当或运转阻力过大,也不是因温度过高而造成活塞咬缸或轴瓦抱轴。

  经反复试验测定,发现故障出现在发动机转速为1500r/min以下,机油压力低于0.2MPa.这说明故障原因和发动机的转速和机油压力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随后又检查了润滑系统中的限压阀。zp.998jx.cn理由是发动机在中、高速时,无论运转多长时间都正常,说明机油压力容易或较早地达到了限压阀的开启压力,补偿和强化了曲轴前端正时齿轮及曲轴轴向限位装置止推片的润滑。故此,中、高速或大幅度轰油门时,故障反映不出来。

  反之,如果限压阀有局部堵塞,则在发动机转速较低,机油压力达不到限压阀开启压力的情况下,必然易使曲轴前端的正时齿轮、以及曲轴轴向限位装置止推片润滑不良,甚至出现干摩擦。此时,即使曲轴轴向间隙符合标准,也将因急剧的摩擦受热膨胀,而将曲轴挤死,致使柴油机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