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特利3500系统转速模块50M故障

楼主(2017-03-04):
  本特利3500系统转速模块50M指示灯在开机上电,未点亮,重新插拔后依然未有显示。该故障导致机组无法开车。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将不胜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卡件坏了啊。。

网友B:
这样的系统都是连锁逻辑性质的,只有前方的条件满足,其才开始运行。

因此这个模块没有电,证明前方的条件不满足,比如允许运行按钮,连锁投入等等,可以查看组态里面的组态条件。

网友C:
测试一下电源去了没有。

网友D:
赞同这个说法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系统都是连锁逻辑性质的,只有前方的条件满足,其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系统都是连锁逻辑性质的,只有前方的条件满足,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