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波雷达液位计维修方法参数设定

楼主(2017-03-04):
型号牌缺失  导波雷达液位计 液位显示不正常  实际液位1.2M左右,测得液位只有0.5M

手上啥说明说,维修记录也没,装的时间只有一年吧  24V信号有,是缆式的。一直正常 打料进去

之后就突然不准确了,钢丝缆我擦洗干净了~!效果不大~!求高手赐教

我在仓库找到一个型号为 BXLD601

                行程 6.2M

                 盲区0.3M  4-20MA 的

  上面说不准确的液位计大概2M 的

网友A:
处理雷达的方法偶基本上这样:断电重启,看是否正常。

上雷达顶上,通过界面做空频谱,消除干扰源,看是否正常。

拆卸雷达,擦拭天线及导播线缆看是否正常。

还是不行的话,就用扳手把其砸烂了,砸坏了,砸变形了,然后领导就同意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雷达的方法偶基本上这样:断电重启,看是否正常。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