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为PLC与称重模块通讯,标定

楼主(2017-03-04):
实在找不到头绪。求助海为PLC与称重变送器讯。读取重量值,标定当前值 。谢谢了。下面附图,说明书

网友A:
终于遇到一个我可以答得上的问题了

举例,你的这个变送器的地址为1,波特率9600 通讯资料格式 8 N 1

PLC发送 :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仪表回复:01 03 04 00 01 05 E2 28 EA

00 01 05 E2,代表 10 进制 67042,即测量值为 67042

因为这个标准的Modbus协议,所以你用海为专用的Modbus读和写指令MODR和MODW即可。

首先我们调用出MODR指令,如下填写:

此时你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即可读取你的实际数值了。

如果没有PLC,你就直接用软件的通讯仿真器,先点击仿真

填入协议中的例子中的给示例回复数据01 03 04 00 01 05 E2 28 EA

点击应答按钮,可以看到程序MODR指令通讯成功,并且V1000V1001中就是你要的当前值32位数据。

我们再打开元件状态表

我们看到V1000V1001中的数据05E2 0001与实际的数据0001 05E2 相比较,需要调换下位置,所以:

用D.XCH  或者  BXCH  或者  写个子程序进行数据交换,都是很简单的。

我个人喜欢子程序数据处理。

所以写了个例子,最后的结果就是:

网友A:
去皮:将测量值寄存器直接写 0 即可。

程序如下:

需要原程序的 留个邮箱吧!!!

网友A:
标定的话按照说明上写即可

楼主:
谢谢。想不到这么快就得到解答,海为服务态度真好。再次感谢。472060567@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想不到这么快就得到解答,海为服务态度真好。再次感...

网盘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KvXvR 密码:tic6

楼主:
海为通讯程序就是简单,对我们水平提升很有帮助

网友B:
@楼主,试一下我们的称重模块吧,买模块送代码(称重的标定,小数位设置,分度值设置) 可以代替杰曼的模块。和海为PLC一样,具有超高性价比。

网友B(2017-05-01):
楼主用的是上海天贺的GT01D的模块吧,功能稍微简单,精度一般应用还是可以。他的数据格式是ABCD格式,,海为PLC是CDAB格式,读出来需要转换,标定写入数据也需要转换。具体Q我吧,有完整的标定程序,可以置0或去皮。(QQ352555733   18663210518)

网友B:
2楼董小姐的程序有些问题,子程序应该用LV1 D.mov LV2  但即便是这样,16位数据可以正常显示的,32位数据就不对了。不到之处请指正